[STM32H7] 看完教程移植的rtx_memory,有几个疑问探讨一下

楼主(2021-10-04):
1、mem_block_t结构体的info成员要 | 一个malloc时传的2bit的type,但没找到哪有对这个type有做判断处理

2、内存池头被占了mem_head_t和mem_block_t,尾巴用有一块mem_block_t用来计算最后一块内存多大以及最小剩余空间,那是不是init的时候,
head->used = sizeof(mem_head_t) + sizeof(mem_block_t); 这里是不是应该为2*sizeof(mem_block_t);

3、  看逻辑这里不可能为NULL,p一定为真,然后赋值给p_prev了,不过无关痛痒

这个移植后的rtx_memory,比freertos的heap4(去掉临界区代码和钩子函数)要精简一些。

网友A:
1、这个是结合RTX使用的,自己玩不用管
2、这个用到时候再加上合理些。
3、前面有个
  // Search for block header
  p_prev = NULL;

加上合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是结合RTX使用的,自己玩不用管
2、这个用到时候再加上合理些。
3、前面有个

版主知道Ozone下载算法咋弄么,看你的教程MDK的很好弄,但用Ozone就不行了(项目都是用Ozone下载调试,感觉也确实比MDK方便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知道Ozone下载算法咋弄么,看你的教程MDK的很好弄,但用Ozone就不行了(项目都是用Ozone下载调试,感 ...

直接下载不行,直接下载只能用Embedded Studio做的可执行文件。

MDK和IAR生成的文件,直接下载会运行异常,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使用attach附加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下载不行,直接下载只能用Embedded Studio做的可执行文件。

MDK和IAR生成的文件,直接下载会运行 ...

可以的,我看看咋弄,搞懂了发个帖,项目有把部分代码用Ozone烧到外部flash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