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的新版HAL库增加的几个原子操作API

楼主(2021-10-07):
代码:

/* Use of CMSIS compiler intrinsics for register exclusive access */
/* Atomic 32-bit register access macro to set one or several bits */
#define ATOMIC_SET_BIT(REG, BI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uint32_t 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val = __LDREXW((__IO uint32_t *)&(REG)) | (BIT);       \
    } while ((__STREXW(val,(__IO uint32_t *)&(REG))) != 0U); \
  } while(0)

/* Atomic 32-bit register access macro to clear one or several bits */
#define ATOMIC_CLEAR_BIT(REG, BI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uint32_t 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val = __LDREXW((__IO uint32_t *)&(REG)) & ~(BIT);      \
    } while ((__STREXW(val,(__IO uint32_t *)&(REG))) != 0U); \
  } while(0)

/* Atomic 32-bit register access macro to clear and set one or several bits */
#define ATOMIC_MODIFY_REG(REG, CLEARMSK, SETMAS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uint32_t 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val = (__LDREXW((__IO uint32_t *)&(REG)) & ~(CLEARMSK)) | (SETMASK); \
    } while ((__STREXW(val,(__IO uint32_t *)&(REG))) != 0U);               \
  } while(0)

/* Atomic 16-bit register access macro to set one or several bits */
#define ATOMIC_SETH_BIT(REG, BI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uint16_t 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val = __LDREXH((__IO uint16_t *)&(REG)) | (BIT);       \
    } while ((__STREXH(val,(__IO uint16_t *)&(REG))) != 0U); \
  } while(0)

/* Atomic 16-bit register access macro to clear one or several bits */
#define ATOMIC_CLEARH_BIT(REG, BI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uint16_t 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val = __LDREXH((__IO uint16_t *)&(REG)) & ~(BIT);      \
    } while ((__STREXH(val,(__IO uint16_t *)&(REG))) != 0U); \
  } while(0)

/* Atomic 16-bit register access macro to clear and set one or several bits */
#define ATOMIC_MODIFYH_REG(REG, CLEARMSK, SETMAS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uint16_t 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val = (__LDREXH((__IO uint16_t *)&(REG)) & ~(CLEARMSK)) | (SETMASK); \
    } while ((__STREXH(val,(__IO uint16_t *)&(REG))) != 0U);               \
  } while(0)

楼主:
RTX5里面也有一大批原子操作函数。

网友A(2021-11-12):
请教硬汉哥为何直接调用会有个黄色警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硬汉哥为何直接调用会有个黄色警告?

回头我试试,ST的这个还没有测试过。

网友(2022-05-11):
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这种原子操作呢,在F4的HAL库的哪个文件里?

网友B(2023-06-20):
引用 网友A:
请教硬汉哥为何直接调用会有个黄色警告?

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,加了头文件也还有警告,但编译不报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,加了头文件也还有警告,但编译不报错。

编译不报错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