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备份SD卡使用ThreadX USBX模拟盘,底层是SDIO查询,SDIO DMA和FileX API三种方式

楼主(2021-10-07):
SDIO查询方式在STM32F4上很难用,而H7上很好用。

/* USER CODE BEGIN Header */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ux_device_msc.c
  * @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
  * @brief   USBX Device applicative file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<h2><center>© Copyright (c) 2020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</center></h2>
  *
  *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Ultimate Liberty license
  * SLA0044, the "License";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
  * the License.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: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ww.st.com/SLA0044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/* USER CODE END Header */
//#include "fx_stm32_sd_driver.h"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ux_device_msc.h"
//#include "fx_stm32_sd_driver.h"
/* Private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*/
//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tx_api.h"
//#include "app_usbx_device.h"
/* USER CODE END Includes */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TD */

/* USER CODE END PTD */
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D */
/* USER CODE END PD */
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M */

/* USER CODE END PM */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V */

/* USER CODE END PV */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FP */
static int32_t check_sd_status(uint32_t instance);
/* USER CODE END PFP */

#define BSP_ERROR_NONE   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BSP_ERROR_BUSY                   -3

#include "bsp.h"
#include "tx_api.h"
#include "fx_api.h"

#define DEFAULT_TIMEO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00 * TX_TIMER_TICKS_PER_SECOND)

extern TX_SEMAPHORE transfer_semaphore;

/* Private user cod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/**
  * @brief  Function implementing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status.
  * @param arg: Not used
  * @retval status
  */
UINT 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status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 ULONG media_id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
  /* The ATA drive never fails. This is just for app_usb_device only !!!! */
  return (UX_SUCCESS);
}

/**
  * @brief  Function implementing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read.
  * @param  storage : Not used
  * @param  lun: Logical unit number
  * @param  lba: Logical block address
  * @param  number_blocks: Blocks number
  * @param  data_pointer: Data
  * @param  media_status: Not used
  * @retval Status (0 : OK / -1 : Error)
  */
UINT 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read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*data_pointe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ONG number_block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ONG lba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#if 0
    UINT status = 0U;

    BSP_SD_ReadBlocks((uint32_t *) data_pointer, lba, number_blocks, 500);
    //while(BSP_SD_GetCardState() != SD_TRANSFER_OK);
    status = check_sd_status(0);
    return (status);

#else
        UINT status;
    if(check_sd_status(0) != BSP_ERROR_NONE)
    {
    }

    status = BSP_SD_ReadBlocks_DMA((uint32_t*)data_pointer, lba, number_blocks);

    if (status == BSP_ERROR_NONE)
    {
        if(tx_semaphore_get(&transfer_semaphore, DEFAULT_TIMEOUT) == TX_SUCCES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atus = FX_SUCCESS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atus =  FX_BUFFER_ERROR;
        }
    }

    return status;
#endif
}

/**
  * @brief  Function implementing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write.
  * @param  storage : Not used
  * @param  lun: Logical unit number
  * @param  lba: Logical block address
  * @param  number_blocks: Blocks number
  * @param  data_pointer: Data
  * @param  media_status: Not used
  * @retval Status (0 : OK / -1 : Error)
  */
UINT 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write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*data_pointe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ONG number_block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ONG lba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#if 0
    UINT status = 0U;

    BSP_SD_WriteBlocks((uint32_t *) data_pointer, lba, number_blocks, 500);
    //while(BSP_SD_GetCardState() != SD_TRANSFER_OK);
    status = check_sd_status(0);

    return (status);

#else
        UINT status;

    if(check_sd_status(0) != BSP_ERROR_NONE)
    {
    }

    status = BSP_SD_ReadBlocks_DMA((uint32_t*)data_pointer, lba, number_blocks);

    if (status == BSP_ERROR_NONE)
    {
        if(tx_semaphore_get(&transfer_semaphore, DEFAULT_TIMEOUT) == TX_SUCCES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atus = FX_SUCCESS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atus =  FX_BUFFER_ERROR;
        }
    }

#endif

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
  * @brief check SD card Transfer Status
  * @param Instance
  * @retval BSP_ERROR_NONE, BSP_ERROR_BUSY
  */
static int32_t check_sd_status(uint32_t Instance)
{
  uint32_t start = tx_time_get();

  while (tx_time_get() - start < 500)
  {
    if (BSP_SD_GetCardState() == SD_TRANSFER_OK)
    {
      return BSP_ERROR_NONE;
    }
  }

  return BSP_ERROR_BUSY;
}

#if 0

extern FX_MEDIA     sdio_disk;
UINT 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status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 ULONG media_id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
    /* The ATA drive never fails. This is just for demo only !!!! */
    return(UX_SUCCESS);
}

UINT 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read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 UCHAR * data_pointer, ULONG number_blocks, ULONG lba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
UINT    status =  0;

    while(number_blocks--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 fx_media_read(&sdio_disk,lba,data_pointer);
        data_pointer+=512;
        lba++;
    }

    return(status);
}

UINT  app_usb_device_thread_media_write(VOID *storage, ULONG lun, UCHAR * data_pointer, ULONG number_blocks, ULONG lba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
UINT    status =  0;

    while(number_blocks--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 fx_media_write(&sdio_disk,lba,data_pointer);
        data_pointer+=512;
        lba++;
    }
    return(status);
}

#endif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(2022-04-15):
AZURE RTOS和CUBEMX生成的FREERTOS一样,有通病,读写时候出错,因为开了DMA,所以这个地方老规矩

/**
  * @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 channel4 global interrupt.
  */
void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Channel4_IRQn 0 */
                if((hsd1.Context == (SD_CONTEXT_DMA | SD_CONTEXT_READ_SINGLE_BLOCK)) |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hsd1.Context == (SD_CONTEXT_DMA | SD_CONTEXT_READ_MULTIPLE_BLOCK)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SD_DMA_Rx_IRQ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hsd1.Context == (SD_CONTEXT_DMA | SD_CONTEXT_WRITE_SINGLE_BLOCK)) |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hsd1.Context == (SD_CONTEXT_DMA | SD_CONTEXT_WRITE_MULTIPLE_BLOCK))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BSP_SD_DMA_Tx_IRQHandler();
         }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Channel4_IRQn 0 */
  HAL_DMA_IRQHandler(&hdma_sdmmc1);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Channel4_IRQ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Channel4_IRQn 1 */
}

网友:
AZURE RTOS也用CUBEMX生成的,也用了DMA,也用了回调,结果一样的要在中断这里加内容。。。

/**
  * @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 channel4 global interrupt.
  */
void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Channel4_IRQn 0 */
                if((hsd1.Context == (SD_CONTEXT_DMA | SD_CONTEXT_READ_SINGLE_BLOCK)) |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hsd1.Context == (SD_CONTEXT_DMA | SD_CONTEXT_READ_MULTIPLE_BLOCK)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SD_DMA_Rx_IRQ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hsd1.Context == (SD_CONTEXT_DMA | SD_CONTEXT_WRITE_SINGLE_BLOCK)) |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hsd1.Context == (SD_CONTEXT_DMA | SD_CONTEXT_WRITE_MULTIPLE_BLOCK))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BSP_SD_DMA_Tx_IRQHandler();
         }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Channel4_IRQn 0 */
  HAL_DMA_IRQHandler(&hdma_sdmmc1);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Channel4_IRQ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Channel4_IRQn 1 */
}

网友A(2022-10-18):
请问大侠,我现在用的是SD DMA方式读写文件裸机正常,改为使用UCOSIII之后,经常运行时间不固定,多则十几个小时,少则十几分钟,读写错误。请问SD DMA这个函数这里怎么修改呢 ?程序运行时,只有一个任务读写SD卡。按道理跟裸机一样就可以啊。没有其他任务读写SD卡了。使用GD25Q128作为内部DISK也是一样,裸机正常,用了UCSOIII就不正常了。程序执行时也是只有一个任务同一时刻读写SD卡或者SPI_FLASH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大侠,我现在用的是SD DMA方式读写文件裸机正常,改为使用UCOSIII之后,经常运行时间不固定,多则十几 ...

你的主控芯片是那个,这个我们uCOS-III相关的SD卡Demo有好几个,应该可以参考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主控芯片是那个,这个我们uCOS-III相关的SD卡Demo有好几个,应该可以参考下。

我的主控芯片是GD32F470ZGT6,目前SD卡我改的差不多了。应该可以了。但是GD25Q128还是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主控芯片是GD32F470ZGT6,目前SD卡我改的差不多了。应该可以了。但是GD25Q128还是不行。

GD25Q128的裸机方式正常吗

网友:
现在是GD25Q128确定没问题了。SD卡我们使用了DMA方式,参考了你们的例程,裸机运行很正常,现在使用UCOSIII了,就是偶发报错,有时候几分钟,有时候十几个小时,经监控发现HAL_SD_ReadBlocks_DMA函数里面,报错行errorstate = SDMMC_CmdReadMultiBlock(hsd->Instance, add);这一行,监测hsd->ErrorCode = SDMMC_ERROR_TIMEOUT,超时错误。然后继续监控SDMMC_CmdReadMultiBlock()函数里面SDMMC_GetCmdResp1()这个函数超时了。
do
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-- == 0U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SDMMC_ERROR_TIMEOU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sta_reg = SDIOx->STA;
  }while(((sta_reg & (SDIO_FLAG_CCRCFAIL | SDIO_FLAG_CMDREND | SDIO_FLAG_CTIMEOUT)) == 0U) ||
         ((sta_reg & SDIO_FLAG_CMDACT) != 0U ));这是具体代码。
我把超时监测关掉,让程序一直等待状态寄存器,但是就陷入死循环了。
已经把所有的针对SD卡寄存器操作的函数,全部加了临界区锁定。还是偶尔会报错这个代码。

网友:
另外,使用的是4字节对齐读写缓冲区,和SD的DMA模式都设置了好几轮都不行,应该不是这里得问题,还有关于f_read()和f_lseek()函数都应该没有问题,因为针对U盘和25Q128的读写都没有问题。更换过几张SD卡,有的卡就好一点,运行十几个小时偶发报错,有的卡就不行,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报错,SD卡的SCK速度也改过,DIV降到5以下,卡都基本上不能识别了。所有应该也不是SD的时钟速度问题。

网友:
【新提醒】STM32CbueMX+FatFS+SD+FreeRTOS DMA 超时bug - 文件系统 - 硬汉嵌入式论坛 - Powered by Discuz!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;highlight=SD%2BDMA,搜索论坛发现了这个帖子。好像跟我这个问题有些类似,但是好像又不一样,老大能帮我看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