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AD7606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07):
用AD7606采集 模拟量,软件 驱动用的是 SPI的驱动。硬件用的是 AD7606的模块。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:
1.空载的输入电压2.5V,AD7606的返回值是正确的 2524。
2.当输入电压变化时,AD7606返回值变成  2610,然后就一直处于这个值,输入电压达到3.2V的时候,AD值还一直是 2610 ;
3.恢复到空载的时候, AD值恢复到了2524 ;
4.输入端的信号经过了TI2772C 电压跟随;
5.输入直接接5v电源端,返回的AD值是5024,又是正确的。

这是什么原因?困扰我几天了。

网友A:
1、先保证模板是5V供电
2、空载不用管,7606就是有个悬空电压的。
3、很大概率上程序移植可能有点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先保证模板是5V供电
2、空载不用管,7606就是有个悬空电压的。
3、很大概率上程序移植可能有点问题,

大神好, 确认供电电压是5V,模块用的也是贵公司的,驱动是用的AD7606 SPI的例子,就是硬件管脚的位置重新配置了下。

楼主:
大神好。供电确认是5V供电。硬件是用的贵公司的AD7606的模块,软件是用的 “ V5-120b_AD7606(8通道16位同步ADC)spi模式例程 ” 这个里面的驱动,管脚是根据硬件改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神好。供电确认是5V供电。硬件是用的贵公司的AD7606的模块,软件是用的 “ V5-120b_AD7606(8通道16位同 ...

别的没有特别注意的了,你是不是杜邦线接的,看看不是通信有点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