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VGL 跑在FreeRTOS的一个任务中,其他任务调用有关LVGL的函数,概率性死机

楼主(2021-10-07):
如题。
环境:FreeRTOS10.2,LVGL8.0
一个任务执行lv_task_handler(), 5ms一次。
目前遇到的问题:在界面切换时,需要等待外设设备(如:网络数据等待,行程开关)响应后才可以切换。等待外设响应采用的是新建任务,等待消息队列,收到数据后在新任务中进行LVGL的函数调用UI的切换,最后删除新任务。在执行界面切换时低概率的出现死机现象。在lv_task_handler()加上信号量锁,新任务中调用LVGL函数也加上信号量锁,现象依然存在。请大佬指导赐教,谢谢!

网友A:
我觉得是你的锁没用好,我原来也是,按键触发老是有问题,也是通过消息或者任务通知来创建就没问题了,因为存在线程抢占...1:通过事件在同一线程创建和调用 2:查看锁的使用是否正常

网友B:
先锁定程序死机具体位置,是界面卡死还hardfault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是你的锁没用好,我原来也是,按键触发老是有问题,也是通过消息或者任务通知来创建就没问题了,因为存在 ...

1、现在正在改成用lv timer周期查询消息队列方式
2、锁应该没问题,用的比较熟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锁定程序死机具体位置,是界面卡死还hardfault了。

程序跑飞的位置不固定,可以确定是在一个函数里,这个函数里面用了很多LVGL的函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程序跑飞的位置不固定,可以确定是在一个函数里,这个函数里面用了很多LVGL的函数。

不建议多个任务调用gui函数,因为gui的api并不是可重入的,可能操作了某些api操作了公共变量。举个例子,绘制曲线图函数,硬件传感器有新数据了直接调用添加点绘制,但此时gui线程处于挂起状态,显然是不合理的,这样使用可能就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,你的问题也是类似的。通常做法是gui线程维护一个消息队列,gui线程在周期性刷新时读取,收到响应消息后做页面跳转,总之保持gui的api只在gui线程被调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