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V7板子怎么使用最新的guix studio 6.1.8生成的文件

楼主(2021-10-08):
还是说只能用老版本的studio来做GUI

网友A:
直接使用。注意配套程序使用的GUIX版本,当前一直用的6.0。有些新增的小功能,6.0不支持。初学基本可以忽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使用。注意配套程序使用的GUIX版本,当前一直用的6.0。有些新增的小功能,6.0不支持。初学基本可以忽略 ...

谢谢解答,直接使用6.1的话,除了教程中提到的替换4个生成的文件,其他部分要修改哪些地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,直接使用6.1的话,除了教程中提到的替换4个生成的文件,其他部分要修改哪些地方?

使用方法一样,没有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方法一样,没有区别。

我用官网最新的guix-6.1.8_rel文件中替换掉了原来工程中GUIX中的对应文件,然后再用studio 6.1.8 生成的4个文件。最后编译没问题但是链接的时候报错了,是不是要把相关的给函数给注释掉?

报错

报错

楼主:
还是哪里设置或者操作出错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