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通信配置

楼主(2021-10-08):
我使用的单片机是STM32F446RC,配置主频为180M,而APB1总线上的时钟为45M。使用CAN1进行通讯,当要配置波特率为250K时,配置如下:
发现无法正常通信。而当我将BS1改为2tq,而BS2改为1tq就能正常通信了。还请各位帮忙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SJW应该用固定数值1来代替

        CAN 波特率 = RCC_APB1Periph_CAN1 / Prescaler / (SJW + BS1 + BS2);

        SJW = synchronisation_jump_width
        BS = bit_segment

        本例中,设置CAN波特率为1 Mbps
        CAN 波特率 = 42000000 / 2 / (1 + 12 + 8) / = 1 Mbps
    */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 = CAN_SJW_1tq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 = CAN_BS1_12tq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 = CAN_BS2_8tq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 = 2;
    CAN_Init(CAN1, &CAN_InitStructure);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JW应该用固定数值1来代替

我这边CAN1的总线时钟是45MHz,所以CAN的波特率计算为45000000 / (1 + 1 + 2) / 45 = 250Kbps。这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问题在于BS1为1tq,BS2为2tq时无法正常通信,而BS1为2tq,BS2为1tq时,就可以正常通信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边CAN1的总线时钟是45MHz,所以CAN的波特率计算为45000000 / (1 + 1 + 2) / 45 = 250Kbps。这是没有 ...

这就涉及到一个采样点的概念

CAN采样点的设置推荐85%到90%的位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07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涉及到一个采样点的概念

CAN采样点的设置推荐85%到90%的位置

学习了,非常干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