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的xxx_port.h文件末尾给的版本号与实际发布的版本号不匹配

楼主(2021-10-09):
比如FileX当前的版本是V6.1.8,而fx_port.h给的版本号还是6.1.5

https://github.com/azure-rtos/fi ... 4/gnu/inc/fx_port.h

/* Define the version ID of FileX.  This may be utilized by the application.  */

#ifdef FX_SYSTEM_INIT
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fx_version_id[] 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opyright (c) Microsoft Corpora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  *  FileX Cortex-M4/GNU Version 6.1.5 *";
#else
extern  CHAR                    _fx_version_id[];
#endif

#endif

网友A:
这个问题将在下一次release中统一修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将在下一次release中统一修复

ST的CubeMX是theadx 6.1.7,生成的keil工程可以运行,但SPI似乎不工作。生成的不带OS的没有问题,这个锅是不是ST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的CubeMX是theadx 6.1.7,生成的keil工程可以运行,但SPI似乎不工作。生成的不带OS的没有问题,这个锅 ...

这个跟ThreadX应该没什么关系,应该是生成的代码有什么问题,或者程序设计有什么问题,

我这里的GUIX存字库,图库和主题就是QSPI Flash和SPI Flah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将在下一次release中统一修复
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