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if 图片 显示&&背景处理

楼主(2021-10-09):
void ShowGIF(const TCHAR* puFile,u32 uiX,u32 uiY)
{
        uint16_t i = 0;
        uint32_t t0, t1,bw,uiFileSize;
        char *_acBuffer;
        GUI_HMEM hMem;
        FRESULT result;
        FIL  file;
        GUI_GIF_INFO InfoGif;
        GUI_GIF_IMAGE_INFO ImagInfoGif;
        GUI_MEMDEV_Handle hMemDev;

        /* 打开文件 */
        result = f_open(&file, (const TCHAR*)puFile, FA_OPEN_EXISTING | FA_READ | FA_OPEN_ALWAYS);
        if (result != F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"f_open(%s)=%d\n",puFile,result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/*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*/
        uiFileSize = f_size(&file);
        hMem = GUI_ALLOC_AllocZero(uiFileSize);
        /*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*/
        _acBuffer = GUI_ALLOC_h2p(hMem);

        /*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*/
        result = f_read(&file, _acBuffer, uiFileSize, &bw);
        if (result != F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"f_read(%s)=%d\n",puFile,result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GUI_GIF_GetInfo(_acBuffer, uiFileSize, &InfoGif);

        hMemDev = GUI_MEMDEV_Create(uiX, uiY, 46, 105);

        g_tGuiSw.ucGifRun = 1;
        while(g_tGuiSw.ucGifRu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变量用来设置当前播放的帧数, InfoGif.NumImages 是 GIF 图片总的帧数 */
                if(i < InfoGif.NumImage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解决密码牌闪烁问题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UI_GIF_PWD == g_tGuiSw.eGifTyp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GUI_CHANEL_KET == g_tGuiSw.eCh) |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CHANEL_LAC == g_tGuiSw.eCh) |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CHANEL_NU  == g_tGuiSw.eCh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8 == 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1 == 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获取当前帧 GIF 图片信息,注意第 4 个参数是从 0 开始计数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GIF_GetImageInfo(_acBuffer, uiFileSize, &ImagInfoGif,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此帧延迟时间是 0,默认是延迟 100ms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agInfoGif.Delay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 = GUI_Get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解码并显示此帧 GIF 图片,注意第 5 个参数是从 0 开始计数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ev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GIF_DrawSub(_acBuffer,uiFileSize,uiX,uiY,i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CopyToLCDAt(hMemDev, uiX, ui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获取本次解码和显示消耗的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 = GUI_GetTime() - t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 GIF 的解码和显示的时间超时就不做延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1 < ImagInfoGif.Delay *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ImagInfoGif.Delay * 10 - 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ev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Rect(uiX,uiY,uiX+46,uiY+10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* 实际应用中,根据实际情况释放动态内存 */
         GUI_ALLOC_Free(hMem);
         f_close(&file);
}

gif 图片显示,会有残留,因此调用GUI_ClearRect(uiX,uiY,uiX+46,uiY+105);可以解决,但是也会将背景全部搞成白底,原来的背景是灰色的,不协调,请问怎么处理,谢谢

网友A:
此贴回复过这个问题,感觉都是一个问题。

emwin  gif  闪烁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847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贴回复过这个问题,感觉都是一个问题。

emwin  gif  闪烁问题

不是一个问题,闪烁的问题解决了,我将有问题的帧跳过就不闪烁了。
现在的问题是:gif 显示一个周期,会产生残留,影响第二个显示周期。当然显示完一个周期,调用GUI_ClearRect  也能解决,但是gif 是在一个背景图片上显示的,GUI_ClearRect 会把背景那一部分清成白色,关键问题是,如何清残留的情况下,保证背景不被清除?

网友A:
上传图片,改天有时间了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传图片,改天有时间了我试试

两张图片,一张是背景,一张是gif

背景

背景

gif

g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