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+LVGL界面跳转不刷新问题

楼主(2021-10-10):
用STM32H743移植了Freertos+lvgl,在做页面跳转时,可以跳转到新页面,其他功能也正常,就是旧页面不会自动被覆盖,就像电脑没有被刷新一样;如果不用freertos直接上lvgl则不会存在这个问题;我想是不是lvgl新建页面时,有freertos需要申请内存和释放内存,才能使页面正常跳转?请教各位大神,如果是需要申请内存,则如何申请?比如新建一个容器对象,则怎么对这个容器对象申请内存?

网友:
没用过lvgl,

描述有点拗口,建议直接上图,上视频效果看下,既然正常跳转到新页面了,怎么还有旧页面没自动覆盖的问题,这个是怎么一个现象,建议上图上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