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EGGER RTT] arm9调试输出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11):
最近一个项目,要用到arm9的芯片,有个mdk的工程模版,
问题是之前打印都是通过串口输出,
但是arm9芯片本身就只有3个串口,都需要使用,那打印输出怎么搞?

1、能不能用segger rtt ? 我看代码里面只支持M3以上的内核
2、能不能用jlink的虚拟串口??好像也是要M3以上的内核
没有其他的办法了?

网友A:
1、ARM9不支持RTT,这个基于SWD调试接口方式的协议
2、虚拟串口的话,只要是个芯片,且带串口的都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ARM9不支持RTT,这个基于SWD调试接口方式的协议
2、虚拟串口的话,只要是个芯片,且带串口的都可以使用 ...

那其实就是一个问题,不占用ARM9的串口,怎么做打印调试?
有没有办法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其实就是一个问题,不占用ARM9的串口,怎么做打印调试?
有没有办法?

貌似没有比较好的调试技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没有比较好的调试技术了

好的,谢谢版主了
看来只能弄个串口做打印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