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bsp_DelayUS函数导致程序脱机不能运行但仿真正常

楼主(2021-10-11):
刚开始学习,请高手们指教:按照第3版emwin教程,尝试往自己的板子上移植。硬件是stm32h750+5寸RGB800x480屏带GT911触摸,用cubemx配置含freertos。暂时只移植完了屏和触摸的驱动。程序如图1所示,即初始化完成后用绿色清屏。编译后没有错误和警告,在MDK里仿真运行正常,下载到目标板后看不到清屏的效果(绿色),程序似乎没能运行。调试发现,在bsp_Init()中虽然只保留了这两个函数TOUCH_InitHard();LCD_InitHard();但只要将TOUCH_InitHard()中用到的bsp_Delay函数注释掉就一切正常了。问题应该是bsp_DelayUS带来的(这个函数我没改动过)。
请问应该如何解决?刚买的V7板子还在运输途中,没法对比测试。谢谢!

网友:
你的bsp_DelayUS是基于什么实现的,DWT时钟周期计数器还是什么,方便的话,直接上传整个工程到百度云看下。

楼主:
太感谢了!本有此意,不好意思开口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SrL3-YoFp7Q5rwJQJFOhtg
提取码:8888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感谢了!本有此意,不好意思开口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SrL3-YoFp7Q5rwJQJFOhtg
提取码 ...

有个bsp_dwt.c文件你没有加,要加上,是基于DWT做个US延迟。

里面有个初始化调用下即可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老师!刚开始学习,可能心太急,有很多地方还是似懂非懂的,得沉下心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老师!刚开始学习,可能心太急,有很多地方还是似懂非懂的,得沉下心来

好的,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