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控制器] H7-TOOL的I2C控制器案例制作,含气压传感器,光照传感器,陀螺仪,磁力计,FM,EEPROM等I2C器件

楼主(2021-10-12):
通过制作一些案例来方便大家使用TOOL的I2C控制器。

下面是TOOL扫描我们开发板上的几个I2C器件:
        --- 24C128 (0xA0)
        --- WM8978 (0x34)
        --- AM/FM收音机Si4730 (0x22)
        --- 陀螺仪 (0xD0)
        --- 光照 BH1750FVI (0x46)
        --- 大气压 BMP085  (0xEE)

网友A:
这个太赞了。空有 TOOL 在手, I2C和SPI控制器功能却不怎么会用。
平时我用 I2C, SPI 的触摸芯片和显示驱动比较多, 以前一直都是用 MCU 来控制,如果用 I2C 控制器做一些前期验证,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

等白工的教程,学习下 H7-TOOL 的 I2C/SPI 控制器用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太赞了。空有 TOOL 在手, I2C和SPI控制器功能却不怎么会用。
平时我用 I2C, SPI 的触摸芯片和显示驱 ...

对,还有一批触摸IC也可以做做。

网友B:
白工,请问教程大概什么时间发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白工,请问教程大概什么时间发布?

这周应该就可以发两个案例。

网友C:
这个好,很有意义的工作,最好可以直接提供驱动文件,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基础上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好,很有意义的工作,最好可以直接提供驱动文件,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基础上修改

好的,初步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。

楼主:
今年制作下光照传感器的案例。

网友D:
测试的时候VCC,GND最好都接上,我这里测试接上后扫描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测试的时候VCC,GND最好都接上,我这里测试接上后扫描正常了。

是这样的,接上后信号比较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周应该就可以发两个案例。

坐等教程发布,好好利用手上的too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