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X5里面提供的各种原子操作API,可以独立复制出来使用,含MDK,IAR和GCC

楼主(2021-10-12):
复制出来开个帖子,方便以后查阅:

//  ==== Exclusive Access Operation ====

#if (EXCLUSIVE_ACCESS == 1)

//lint ++flb "Library Begin" [MISRA Note 12]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Write (8-bit)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param[in]  val             Value to write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8_t atomic_wr8 (uint8_t *mem, uint8_t val) {
  mov    r2,r0
1
  ldrexb r0,[r2]
  strexb r3,r1,[r2]
  cbz    r3,%F2
  b      %B1
2
  bx     lr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8_t atomic_wr8 (uint8_t *mem, uint8_t val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8_t 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b 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strexb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 %[res],2f\n\t"
    "b       1b\n"
  "2:"
  : [ret] "=&l" (ret),
    [res] "=&l" (res)
  : [mem] "l"   (mem),
    [val] "l"   (val)
  :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Set bits (32-bit)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param[in]  bits            Bit mask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New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32_t atomic_set32 (uint32_t *mem, uint32_t bits) {
  mov   r2,r0
1
  ldrex r0,[r2]
  orr   r0,r0,r1
  strex r3,r0,[r2]
  cbz   r3,%F2
  b     %B1
2
  bx     lr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atomic_set32 (uint32_t *mem, uint32_t bits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 %[val],[%[mem]]\n\t"
#if (defined(__ARM_ARCH_8M_BASE__) && (__ARM_ARCH_8M_BASE__ != 0))
    "mov   %[ret],%[val]\n\t"
    "orrs  %[ret],%[bits]\n\t"
#else
    "orr   %[ret],%[val],%[bits]\n\t"
#endif
    "strex %[res],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2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2:"
  : [ret]  "=&l" (ret),
    [val]  "=&l" (val),
    [res]  "=&l" (res)
  : [mem]  "l"   (mem),
    [bits] "l"   (bits)
#if (defined(__ARM_ARCH_8M_BASE__) && (__ARM_ARCH_8M_BASE__ != 0))
  : "memory", "cc"
#else
  : "memory"
#endif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Clear bits (32-bit)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param[in]  bits            Bit mask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32_t atomic_clr32 (uint32_t *mem, uint32_t bits) {
  push  {r4,lr}
  mov   r2,r0
1
  ldrex r0,[r2]
  bic   r4,r0,r1
  strex r3,r4,[r2]
  cbz   r3,%F2
  b     %B1
2
  pop   {r4,pc}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atomic_clr32 (uint32_t *mem, uint32_t bits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 %[ret],[%[mem]]\n\t"
#if (defined(__ARM_ARCH_8M_BASE__) && (__ARM_ARCH_8M_BASE__ != 0))
    "mov   %[val],%[ret]\n\t"
    "bics  %[val],%[bits]\n\t"
#else
    "bic   %[val],%[ret],%[bits]\n\t"
#endif
    "strex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2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2:"
  : [ret]  "=&l" (ret),
    [val]  "=&l" (val),
    [res]  "=&l" (res)
  : [mem]  "l"   (mem),
    [bits] "l"   (bits)
#if (defined(__ARM_ARCH_8M_BASE__) && (__ARM_ARCH_8M_BASE__ != 0))
  : "memory", "cc"
#else
  : "memory"
#endif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Check if all specified bits (32-bit) are active and clear them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param[in]  bits            Bit mask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Active bits before clearing or 0 if not activ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32_t atomic_chk32_all (uint32_t *mem, uint32_t bits) {
  push  {r4,lr}
  mov   r2,r0
1
  ldrex r0,[r2]
  and   r4,r0,r1
  cmp   r4,r1
  beq   %F2
  clrex
  movs  r0,#0
  pop   {r4,pc}
2
  bic   r4,r0,r1
  strex r3,r4,[r2]
  cbz   r3,%F3
  b     %B1
3
  pop   {r4,pc}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atomic_chk32_all (uint32_t *mem, uint32_t bits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 %[ret],[%[mem]]\n\t"
#if (defined(__ARM_ARCH_8M_BASE__) && (__ARM_ARCH_8M_BASE__ != 0))
    "mov   %[val],%[ret]\n\t"
    "ands  %[val],%[bits]\n\t"
#else
    "and   %[val],%[ret],%[bits]\n\t"
#endif
    "cmp   %[val],%[bits]\n\t"
    "beq   2f\n\t"
    "clrex\n\t"
    "movs  %[ret],#0\n\t"
    "b     3f\n"
  "2:\n\t"
#if (defined(__ARM_ARCH_8M_BASE__) && (__ARM_ARCH_8M_BASE__ != 0))
    "mov   %[val],%[ret]\n\t"
    "bics  %[val],%[bits]\n\t"
#else
    "bic   %[val],%[ret],%[bits]\n\t"
#endif
    "strex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3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3:"
  : [ret]  "=&l" (ret),
    [val]  "=&l" (val),
    [res]  "=&l" (res)
  : [mem]  "l"   (mem),
    [bits] "l"   (bits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Check if any specified bits (32-bit) are active and clear them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param[in]  bits            Bit mask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Active bits before clearing or 0 if not activ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32_t atomic_chk32_any (uint32_t *mem, uint32_t bits) {
  push  {r4,lr}
  mov   r2,r0
1
  ldrex r0,[r2]
  tst   r0,r1
  bne   %F2
  clrex
  movs  r0,#0
  pop   {r4,pc}
2
  bic   r4,r0,r1
  strex r3,r4,[r2]
  cbz   r3,%F3
  b     %B1
3
  pop   {r4,pc}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atomic_chk32_any (uint32_t *mem, uint32_t bits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 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tst   %[ret],%[bits]\n\t"
    "bne   2f\n\t"
    "clrex\n\t"
    "movs  %[ret],#0\n\t"
    "b     3f\n"
  "2:\n\t"
#if (defined(__ARM_ARCH_8M_BASE__) && (__ARM_ARCH_8M_BASE__ != 0))
    "mov   %[val],%[ret]\n\t"
    "bics  %[val],%[bits]\n\t"
#else
    "bic   %[val],%[ret],%[bits]\n\t"
#endif
    "strex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3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3:"
  : [ret]  "=&l" (ret),
    [val]  "=&l" (val),
    [res]  "=&l" (res)
  : [mem]  "l"   (mem),
    [bits] "l"   (bits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Increment (32-bit)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32_t atomic_inc32 (uint32_t *mem) {
  mov   r2,r0
1
  ldrex r0,[r2]
  adds  r1,r0,#1
  strex r3,r1,[r2]
  cbz   r3,%F2
  b     %B1
2
  bx     lr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atomic_inc32 (uint32_t *mem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 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adds  %[val],%[ret],#1\n\t"
    "strex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2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2:"
  : [ret] "=&l" (ret),
    [val] "=&l" (val),
    [res] "=&l" (res)
  : [mem] "l"   (mem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Increment (16-bit) if Less Than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param[in]  max             Maximum value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16_t atomic_inc16_lt (uint16_t *mem, uint16_t max) {
  push   {r4,lr}
  mov    r2,r0
1
  ldrexh r0,[r2]
  cmp    r1,r0
  bhi    %F2
  clrex
  pop    {r4,pc}
2
  adds   r4,r0,#1
  strexh r3,r4,[r2]
  cbz    r3,%F3
  b      %B1
3
  pop    {r4,pc}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16_t atomic_inc16_lt (uint16_t *mem, uint16_t max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16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h 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cmp    %[max],%[ret]\n\t"
    "bhi    2f\n\t"
    "clrex\n\t"
    "b      3f\n"
  "2:\n\t"
    "adds   %[val],%[ret],#1\n\t"
    "strexh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 %[res],3f\n\t"
    "b      1b\n"
  "3:"
  : [ret] "=&l" (ret),
    [val] "=&l" (val),
    [res] "=&l" (res)
  : [mem] "l"   (mem),
    [max] "l"   (max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Increment (16-bit) and clear on Limit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param[in]  max             Maximum value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16_t atomic_inc16_lim (uint16_t *mem, uint16_t lim) {
  push   {r4,lr}
  mov    r2,r0
1
  ldrexh r0,[r2]
  adds   r4,r0,#1
  cmp    r1,r4
  bhi    %F2
  movs   r4,#0
2
  strexh r3,r4,[r2]
  cbz    r3,%F3
  b      %B1
3
  pop    {r4,pc}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16_t atomic_inc16_lim (uint16_t *mem, uint16_t lim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16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h 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adds   %[val],%[ret],#1\n\t"
    "cmp    %[lim],%[val]\n\t"
    "bhi    2f\n\t"
    "movs   %[val],#0\n"
  "2:\n\t"
    "strexh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 %[res],3f\n\t"
    "b      1b\n"
  "3:"
  : [ret] "=&l" (ret),
    [val] "=&l" (val),
    [res] "=&l" (res)
  : [mem] "l"   (mem),
    [lim] "l"   (lim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Decrement (32-bit)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32_t atomic_dec32 (uint32_t *mem) {
  mov   r2,r0
1
  ldrex r0,[r2]
  subs  r1,r0,#1
  strex r3,r1,[r2]
  cbz   r3,%F2
  b     %B1
2
  bx     lr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atomic_dec32 (uint32_t *mem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 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subs  %[val],%[ret],#1\n\t"
    "strex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2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2:"
  : [ret] "=&l" (ret),
    [val] "=&l" (val),
    [res] "=&l" (res)
  : [mem] "l"   (mem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Decrement (32-bit) if Not Zero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32_t atomic_dec32_nz (uint32_t *mem) {
  mov   r2,r0
1
  ldrex r0,[r2]
  cbnz  r0,%F2
  clrex
  bx    lr
2
  subs  r1,r0,#1
  strex r3,r1,[r2]
  cbz   r3,%F3
  b     %B1
3
  bx     lr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atomic_dec32_nz (uint32_t *mem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 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cbnz  %[ret],2f\n\t"
    "clrex\n\t"
    "b     3f\n"
  "2:\n\t"
    "subs  %[val],%[ret],#1\n\t"
    "strex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3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3:"
  : [ret] "=&l" (ret),
    [val] "=&l" (val),
    [res] "=&l" (res)
  : [mem] "l"   (mem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Decrement (16-bit) if Not Zero
/// \param[in]  mem             Memory address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 value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uint16_t atomic_dec16_nz (uint16_t *mem) {
  mov    r2,r0
1
  ldrexh r0,[r2]
  cbnz   r0,%F2
  clrex
  bx     lr
2
  subs   r1,r0,#1
  strexh r3,r1,[r2]
  cbz    r3,%F3
  b      %B1
3
  bx      lr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uint16_t atomic_dec16_nz (uint16_t *mem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16_t 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h %[ret],[%[mem]]\n\t"
    "cbnz   %[ret],2f\n\t"
    "clrex\n\t"
    "b      3f\n"
  "2:\n\t"
    "subs   %[val],%[ret],#1\n\t"
    "strexh %[res],%[val],[%[mem]]\n\t"
    "cbz    %[res],3f\n\t"
    "b      1b\n"
  "3:"
  : [ret] "=&l" (ret),
    [val] "=&l" (val),
    [res] "=&l" (res)
  : [mem] "l"   (mem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Link Get
/// \param[in]  root            Root address
/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Link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void *atomic_link_get (void **root) {
  mov   r2,r0
1
  ldrex r0,[r2]
  cbnz  r0,%F2
  clrex
  bx    lr
2
  ldr   r1,[r0]
  strex r3,r1,[r2]
  cbz   r3,%F3
  b     %B1
3
  bx     lr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void *atomic_link_get (void **root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void    *ret;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ex %[ret],[%[root]]\n\t"
    "cbnz  %[ret],2f\n\t"
    "clrex\n\t"
    "b     3f\n"
  "2:\n\t"
    "ldr   %[val],[%[ret]]\n\t"
    "strex %[res],%[val],[%[root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3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3:"
  : [ret]  "=&l" (ret),
    [val]  "=&l" (val),
    [res]  "=&l" (res)
  : [root] "l"   (root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
  return ret;
}
#endif

/// Atomic Access Operation: Link Put
/// \param[in]  root            Root address
/// \param[in]  lnk             Link
#if defined(__CC_ARM)
static __asm    void atomic_link_put (void **root, void *link) {
1
  ldr   r2,[r0]
  str   r2,[r1]
  dmb
  ldrex r2,[r0]
  ldr   r3,[r1]
  cmp   r3,r2
  bne   %B1
  strex r3,r1,[r0]
  cbz   r3,%F2
  b     %B1
2
  bx    lr
}
#else
__STATIC_INLINE void atomic_link_put (void **root, void *link) {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suppress=Pe550
#endif
  register uint32_t val1, val2, res;
#ifdef  __ICCARM__
#pragma diag_default=Pe550
#endif

  __ASM volatile (
#ifndef __ICCARM__
  ".syntax unified\n\t"
#endif
  "1:\n\t"
    "ldr   %[val1],[%[root]]\n\t"
    "str   %[val1],[%[link]]\n\t"
    "dmb\n\t"
    "ldrex %[val1],[%[root]]\n\t"
    "ldr   %[val2],[%[link]]\n\t"
    "cmp   %[val2],%[val1]\n\t"
    "bne   1b\n\t"
    "strex %[res],%[link],[%[root]]\n\t"
    "cbz   %[res],2f\n\t"
    "b     1b\n"
  "2:"
  : [val1] "=&l" (val1),
    [val2] "=&l" (val2),
    [res]  "=&l" (res)
  : [root] "l"   (root),
    [link] "l"   (link)
  : "cc", "memory"
  );
}
#endif

//lint --flb "Library End" [MISRA Note 12]

#endif  // (EXCLUSIVE_ACCESS == 1)

网友(2021-11-29):
看不懂 一脸懵

楼主:
就是这个API函数,直接调用就行。

网友A(2022-01-06):
请问32位的变量赋值操作,怎么用这些函数呢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32位的变量赋值操作,怎么用这些函数呢?谢谢

直接调用提供的32bit 操作即可,不是有注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接调用提供的32bit 操作即可,不是有注释。

在rtx_thread.c里面,是这样用atomic_set32的:
thread_flags = atomic_set32(&thread->thread_flags, flags);
对着注释看半天,还是不太明白怎么使用。

比如我想把 int32_t(或者uint32_t)的变量a赋值为b,请问是不是这样写:
#include "rtx_core_cm.h"
atomic_set32( &a, b);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rtx_thread.c里面,是这样用atomic_set32的:
thread_flags = atomic_set32(&thread->thread_flags, f ...

就是这样的,你操作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样的,你操作是否正常。

感谢回复
有两个小问题:
1. rtx_core_cm.h 这个文件工程里面找不到。我从c盘  AppData\Local\Arm\Packs\ARM\CMSIS\5.7.0\CMSIS\RTOS2\RTX\Source 复制出来到工程目录的,不知道正确的操作添加方式是什么。
2. 出来警告 warning: passing 'int32_t *' (aka 'int *') to parameter of type 'uint32_t *''
如果强制类型转换,写成如下,您觉得会改变本意吗?
atomic_set32((uint32_t*)(&a), b)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回复
有两个小问题:
1. rtx_core_cm.h 这个文件工程里面找不到。我从c盘  AppData\Local\Arm\Pack ...

直接单步调试看执行流程就行,执行了相应代码就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单步调试看执行流程就行,执行了相应代码就没问题。

好的,我先试试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接单步调试看执行流程就行,执行了相应代码就没问题。

试过了,结果不对,有空时请帮忙看看哈。谢谢。
我测试的代码大意如下,其中b是一个变化的数
int32_t a = 0, c = 0;
//一个任务里面赋值
atomic_set((uint32_t*)&a, b);
c = b;

//在另一个任务里面打印
printf("%d vs atomic %d\r\n", c, a);

结果:c跟随b变化,但是a是与b不相关的值,从15, 63, 1023 ... 到最后是-1

网友B(2022-02-19):
引用 网友A:
试过了,结果不对,有空时请帮忙看看哈。谢谢。
我测试的代码大意如下,其中b是一个变化的数
int32_t a ...

atomic_set32是设置位的,将原有的结果进行或操作,等价于a|=b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tomic_set32是设置位的,将原有的结果进行或操作,等价于a|=b

感谢回复,请问赋值操作(不是自增自减),该用哪个函数呢?

网友C(2022-05-10):
像 atomic_set32 置位,复位操作我懂,因为需要读改写三步走。但为什么要有 atomic_wr8 , 这个函数应该是直接写一个字节的数据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像 atomic_set32 置位,复位操作我懂,因为需要读改写三步走。但为什么要有 atomic_wr8 , 这个函数应该是直 ...

对啊,这个也需要原子操作。

网友C:
难道arm的处理器不能直接以字节的形式访问内存吗, 只能是16bit和32bit的形式。我的意思是 atomic_wr8 不就是直接往内存里写一个字节, 仅仅就一个写操作,需要原子操作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难道arm的处理器不能直接以字节的形式访问内存吗, 只能是16bit和32bit的形式。我的意思是 atomic_wr8 不就 ...

是的,因为他必须先读到的寄存器才可以往对应地址写。数值不能没有CPU的参与情况下直接往地址里面写,所以它不是原子操作,除非DMA之类的。
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。
ps:ldrexb是字节操作,ldrex是字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因为他必须先读到的寄存器才可以往对应地址写。数值不能没有CPU的参与情况下直接往地址里面写,所 ...

一语点醒梦中人,读写变量还要经CPU转一手

楼主:
ST的库也开始带了一些原子操作API

网友D(2022-09-29):
没懂啊,硬汉哥,这些函数调用时不会被中断打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懂啊,硬汉哥,这些函数调用时不会被中断打断吗?

不影响,随意被中断。原子操作保证的是你对这个变量操作的原子性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影响,随意被中断。原子操作保证的是你对这个变量操作的原子性。

  • static __asm    uint8_t atomic_wr8 (uint8_t *mem, uint8_t val) {
  •   mov    r2,r0
  • 1
  •   ldrexb r0,[r2]
  •   strexb r3,r1,[r2]
  •   cbz    r3,%F2
  •   b      %B1
  • 2
  •   bx     lr
  • }

请教下,这个函数里面  mem, val 2个参数也木有看到被调用啊 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• static __asm    uint8_t atomic_wr8 (uint8_t *mem, uint8_t val) {
  •   mov    r2,r0
  • 1

  • MDK调试进入这个函数,会看到两个参数被传递给寄存器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    MDK调试进入这个函数,会看到两个参数被传递给寄存器了。

    比较神器的函数 哟

网友F:
    都是汇编语言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都是汇编语言吧

    对,就是C嵌入汇编的方式,方便调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比较神器的函数 哟

    这个是那个AAPCS规约要求的,形参使用寄存器,有固定使用那个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是那个AAPCS规约要求的,形参使用寄存器,有固定使用那个的。

    感觉蛮高大上的,只可惜不懂哟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不影响,随意被中断。原子操作保证的是你对这个变量操作的原子性。

    硬汉哥,我还是不太理解它的原理,比如我执行atomic_set32函数操作A变量,执行到一半时,中断来了也调用atomic_set32函数操作A变量,这样不会冲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硬汉哥,我还是不太理解它的原理,比如我执行atomic_set32函数操作A变量,执行到一半时,中断来了也调用a ...

    这个调用的是互斥指令ldrex和strex

网友G(2023-02-28):
    楼主好!我是一个初学者刷到这个帖子,想请问一下:

    __asm uint8_t atomic_wr8(uint8_t *mem, uint8_t val)
    {
      mov    r2,r0
      ldrexb r0,[r2]           // r0 = *mem,r0 的值并没有用到,即读出的值无意义
      strexb r3,r1,[r2]       // *mem = val,若写操作成功,r3 值为 0
      cbz    r3,%F2           // r3 为 0,则向前跳转到2,函数返回
      b      %B1               // r3 不为0,则向后跳转到1,重复操作
      bx     lr
    }

    从程序上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并不是一个"读-修改-写"操作,而仅仅是一个8位数据的写操作?
    下面这个函数是否也可以完成同样的功能?
    __asm uint8_t wr8(uint8_t *mem, uint8_t val)
    {
      strb   r1, [r0]     // *mem = val
    }

    请问楼主,下面这个函数的执行不是原子操作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    楼主好!我是一个初学者刷到这个帖子,想请问一下:

    __asm uint8_t atomic_wr8(uint8_t *mem, uint8_t v ...

    不好意思,我理解错了,我没注意函数的返回值;atomic_wr8 函数返回的是读出值,这个函数是一个“读-修改-写”的操作!

网友H(2023-04-13):
    想请问一下__CC_ARM这个macro是GCC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    想请问一下__CC_ARM这个macro是GCC吗

    __GNUC__          GCC
    __CC_ARM          MDK
    __ICCARM__       IAR

网友:
    请教下您,原子变量能否会被中断打断?比如,在线程中对变量a进行读,在中断中对变量a进行写,是否能够实现在线程读变量a时,中断会等待变量a读完再对变量a进行写?

    关于对32为变量修改还是不明白,能否做一个降低的示例?先“atomic_clr32”清零,再“atomic_set32 ”写入?在清零完成之后写入之前是否还是原子状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