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function 除法问题

楼主(2021-10-12):
https://cloud.tencent.com/developer/article/1555852 这个网址里面,其中有verilog写的
function [7:0] STRETCH;
          input [7:0] gray,gray_min,gray_max;
  begin
    STRETCH = 255*(gray-gray_min)/(gray_max-gray_min);
  end
endfunction

这里,在function内写了除法,能在一个时钟内算完吗?还是特定fpga自动调用dsp核之类的功能

网友A:
FPGA算除法是个硬伤,逻辑单元需求巨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PGA算除法是个硬伤,逻辑单元需求巨大。

请问这是只要逻辑资源用得够多,就能在一个时钟内算完除法的意思吗?

这儿没写有任何特殊操作(调ip,dsp等),感觉就算调用了,一个时钟不可能来得及算
但这个网址的写法就是这样,一个时钟做个除法运算,得出结果就给出去了,还有整个实验的结果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是只要逻辑资源用得够多,就能在一个时钟内算完除法的意思吗?

这儿没写有任何特殊操作(调ip, ...

他这个方法不清楚,你可以试试。

现在常用的M内核单片机都做不到,硬件除法指令一般需要2-12个时钟周期。

网友:
记得 altera 默认ip核组合逻辑,时间似乎和位宽相关。位宽大消耗的资源超乎想象

网友:
原来的代码出处 可能是国内瞎编的论文,没有实战检验过。
不可能单周期,
Intel这么多大牛研究了很多年,也是要十几个时钟周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