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代示波器] 三代示波器的波形刷新速度相比二代可提升1倍,两路波形刷满屏,依然可达50帧,全程无闪烁和撕裂感

楼主(2021-10-13):
根据早期二代示波器的设计记录,仅刷新下面半屏(600*400波形区域)波形就需要33ms。

现在刷新半屏,仅需要18ms:

全屏波形刷满,需要22ms左右:

楼主:
白天继续优化,将速度提升到极致。

网友A:
现在是400MHz,还是480MHz下测试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是400MHz,还是480MHz下测试的

480MHz也测试了,波形满屏刷新18ms。提升了4-5ms。

网友B:
为啥要满屏刷呢?使用部分缓冲技术(PFB,Partial Frame-buffer)可以很显著的提高刷新率。arm推出了一个驱动,也是使用了PFB技术,可以了解下。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uM4SV3RUERTzGIL8HbMzLw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啥要满屏刷呢?使用部分缓冲技术(PFB,Partial Frame-buffer)可以很显著的提高刷新率。arm推出了一个驱 ...

1、后面刷波形的时候,会有波形铺满显示屏的情况,这种情况下刷新非常耗性能,所以铺满测试非常有意义。
2、局部缓冲也可以,不过不能解决撕裂问题,所以采用的三缓冲机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