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etX] NETX ping不同外网

楼主(2021-10-13):
局域网可以正常ping通,但是ping不同外网,调试发现是函数_nx_ip_route_find返回错误,请问该如何解决

楼主:
已经解决。
访问外网需要先调用nx_ip_gateway_address_set设置网关地址
如果通过dhcp获取到的ip地址则不用,netx会自动将dhcp服务器的地址设置为网关地址

网友A:
不好意思,回复晚了,解决了就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回复晚了,解决了就好。

硬汉哥,H7的usb是IN OUT各8个端点吗,还是IN和OUT共用8个端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H7的usb是IN OUT各8个端点吗,还是IN和OUT共用8个端点

IN是8个,OUT是8个

网友B(2022-05-10):
大佬,能不能分享一下访问外网需详细设置方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能不能分享一下访问外网需详细设置方法

已经解决,部分程序代码如下,仅贡参考: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/* 使能fragment */
    status = nx_ip_fragment_enable(&ip_0);

    /* 检测使能成功 */
    if (status) error_counter++;

    /* 使能TCP */
    status =  nx_tcp_enable(&ip_0);

    /* 检测使能成功 */
    if (status) error_counter++;

    /* 使能UDP  */
    status =  nx_udp_enable(&ip_0);

    /* 检测使能成功 */
    if (status) error_counter++;

    /* 使能ICMP */
    status =  nx_icmp_enable(&ip_0);

    /* 检测使能成功 */
    if (status) error_counter++;

        /* 设置路由器网关地址如192.168.1.1*/
        status = nx_ip_gateway_address_set(&ip_0, TCP_GETWAY_ADDRESS);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解决,部分程序代码如下,仅贡参考: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

从代码来看是没设置网关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