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ittlevgl7.0版本+UCOSiii 单片机挂掉了,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

楼主(2021-10-13):
使用littlevgl 给单片机增加界面时,使用了一个sprintf后,烧录后单片机直接挂掉了,然后检查代码,发现是sprintf的问题,并将他注释后,单片机正常,第二天再次烧录后,单片机直接挂掉了,我将之前写的新界面都屏蔽了,单片机还是处于挂掉的状态

网友:
如果你代码没问题   有没有考虑过是单片机资源问题
加了个sprintf  无非就是增加了一个库进编译链

网友:
sprintf你如果用了小数.f,考虑一下任务堆栈字节对齐问题

网友:
试试使用lvgl自己的打印函数 lv_snprint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