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助sct文件的处理

楼主(2021-10-13):
现在有两个版本的SCT文件,第一个是可以处理二维码数据进行识别但不可以处理UVC数据,一个是不能处理二维码数据但是能够实时处理UVC数据,这两个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让程序既能处理二维码数据的处理,也能处理UVC的数据
版本1:
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 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  *(InRoot$$Sections)
    .ANY (+RO)
    }

    RW_IRAM_DATA 0x20000000 0x00020000 {  ; RW data
    .ANY (+RW +ZI)
    }

    ARM_LIB_STACK 0x20020000 EMPTY -(0x20020000 - ImageLimit(RW_IRAM_DATA))  ; Stack region growing down
    { }

    RW_ERAM 0x6C000000 0x010000 { ;Extern SDRAM
    main.o(+RW +ZI)
        ;sram.o(+RW +ZI)
    }

    ARM_LIB_HEAP +0 EMPTY  (0x6C010000 - ImageLimit(RW_ERAM)) ; Heap region growing up
    { }
}
版本二:

L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 *(InRoot$$Sections)
   .ANY (+RO)
   .ANY (+XO)
  }
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30000  {  ; RW data
   .ANY (+RW +ZI)
  }
}

网友:
修改下面这两个文件man,c和sram.c仅将超大数组放在这两个文件里面,其它全部放在其它文件里面试试
  RW_ERAM 0x6C000000 0x010000 { ;Extern SDRAM
    main.o(+RW +ZI)
        ;sram.o(+RW +ZI)
    }

楼主: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编译出来的map文件中 Total RW  Size (RW Data + ZI Data)           1179648 (1152.00kB),407的板子,这部分空间为什么可以这么大,是指内部ram和外部ram的空间了吗?

楼主:
硬汉哥,KEIL编译出来的map文件中, Total RW  Size (RW Data + ZI Data)           1179648 (1152.00kB)
这部分空间是不是有外部sram和ram空间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编译出来的map文件中 Total RW  Size (RW Data + ZI Data)           1179648 (1152.00k ...

看map文件的具体地址分配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