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USBX 无法识别该USB设备

楼主(2021-10-13):
硬件为F429BIT6,其USB_OTG_HS作为全速USB。
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USBX STORAGE工程,参考硬汉的代码修改后,电脑提示无法识别该USB设备。

在框架速率选择时,我的控制器是高速当作全速用的,所以参数设置全速USBD_FULL_SPEED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工程太大,上传不了,先上传下demo文件,工程后续上传。麻烦大佬帮忙看看
app_usbx_device.c (5.94 KB, 下载次数: 4)

网友A:
使用这个接口的话,得改改程序才行,后面我做个一个分享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这个接口的话,得改改程序才行,后面我做个一个分享下

谢谢硬汉大哥解答。那如果使用的是USB_OTG_FS接口,我的demo应该就可以运行了,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