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最新版本的uCOSIII支持v8架构的M33吗?

楼主(2021-10-13):
看到ST新出了STM32U5系列,感觉挺不错,是M33内核v8架构的,不知道现在最新的uCOSIII支不支持...

网友A:
支持,倒腾个port文件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支持,倒腾个port文件即可。

我看官方的Port里没有v8,只有v6和v7...

网友:
参考RTX5的源码,不难稿出个ucos的。

网友:
自己改就完事了

网友B(2023-08-07):
引用 网友A:
支持,倒腾个port文件即可。

请问下,现在有移植好的port文件吗?自己移植感觉不太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下,现在有移植好的port文件吗?自己移植感觉不太会。

uCOS-II的,已经做好了,等他们官方发布吧,II和III的port是一样的。

Version 2.93.05

Release Date

June 23, 2023

Changelog

ARMv8-M: Added option to disable non kernel-aware ISR.
ARMv7-M: Modified the floating point part of the port to use lazy context switching.
RISC-V: Modified 'ptcb' to 'p_tcb' in the *.c file for the GCC port. This was done to avoid some compiler errors.
Fixed issue with deleting TLS segment from a critical section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uCOS-II的,已经做好了,等他们官方发布吧,II和III的port是一样的。

[mw_shl_code=c,true]Version 2. .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weston-embedded.com/cesium-release-notes/cs-os2-release-notes

这是商业闭源的,大概率不会公布的,你去看其它组件的更新日志,已经改了好多了,但是ucos的github一致没有更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这是商业闭源的,大概率不会公布的,你去看其它组件的更新日志,已经改了好多了,但是ucos的github一致没 ...

可以先用M4的,M33是多了一个TrustZone的处理。

不用的话,不用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先用M4的,M33是多了一个TrustZone的处理。

不用的话,不用管。

我看ARMv8-M和ARMv7-M,两个内核好像是只增加了TrustZone功能。
所以我猜想直接用ARMv7-M的port文件,在M33内核上应该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。

网友:
差异参考这个文件: Arm Cortex-M Processor Comparis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