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万用表采集不同档位的电流如何选择电阻?

楼主(2021-10-14):
1.不同的档位又是如何去区分的?比如20mA、200mA、2A,为啥这样选择档位呢?2.在采集不同档位的电流时,如何选择采样电阻呢?

网友:
简单些,我们不考虑模拟前端放缩处理,这个是ADC的采样电压和采样精度决定的。比如你的ADC支持0-3.3V测量,精度支持到1mV。

测量0-20mA,精度到0.01mA,那我们可以使用100Ω的采样电阻。

测量0-200mA,精度到0.1mA,那我们可以使用10Ω的采样电阻。这里就不能采用100Ω了,因为超出2.5V采样范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