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的flash写入遇到数据错误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14):
429在批量使用的产品中遇到了个别flash问题,请教版主;如图,变量的最低字节数据是A9,写入flash就成了E9(在写flash时也关闭了中断);导致校验不对。

楼主:
flash擦除也正常,都是ff;

楼主:
这个地方,slave_message  我用共用体,也不行,也会出现这种情况,有时又没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地方,slave_message  我用共用体,也不行,也会出现这种情况,有时又没问题。

你的编程函数有可能有问题、

A9对应的1010 1001
E9对应的1110 1001

bit6没有从1修改为0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编程函数有可能有问题、

A9对应的1010 1001

嗯,是这样的,有时没问题,有时就不行;所以也疑惑,到底是哪的问题?写入函数就是用的库的halfword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编程函数有可能有问题、

A9对应的1010 1001

还有一个就是我看ram地址低字节是D7(仿真watch里也是,memory里也是,但是加载到变量里就成了97,其他三个高字节正确);然后flah里写的是变量的97;这里应该是赋值变量出了问题,然后我用共用体试了下,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(不是每次都这样)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就是我看ram地址低字节是D7(仿真watch里也是,memory里也是,但是加载到变量里就成了97,其他三 ...

尝试不要仿真查看了,以实际运行状态为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尝试不要仿真查看了,以实际运行状态为准。

嗯      实际也确实如方针那样!搞不清哪点出了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