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43使用单端模式测量外部电压,一直是0.2V左右

楼主(2021-10-14):
使用H743 100脚封装的ADC1测量外部电压,一直是0.2V。看手册中提到,在单端输入模式下,要为通道“i”转换的模拟电压是外部电压 VINP(正输入)与 VREF-(负输入)之差,可是100脚H743好像没有 VREF-。看到有个关于Vrefbuf ,不知道用HAL库该怎么设置这个参考电压寄存器。

网友:
LQPF类封装都没有。

Vrefbuf 是内部参考基准。

采样一直是0.2的话,那程序配置有可能有点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