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43驱动32bit SDRAM最高时钟是100MHz,实际测试120MHz也可以,提供个参考设置案例

楼主(2021-10-15):
H743官方手册标配说明是100MHz,超过的话属于超频,而我们配置主频为480MHz的话,需要单独配置个PLL设置到100MHz才行。

略显繁琐,这里提供个无需单独配置PLL的方法,仅需修改下面位置,让SDRAM运行在120MHz。

配置时钟到480MHz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SystemClock_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初始化系统时钟
*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 Clock source            = PLL (HSE)
*                    SYSCLK(Hz)                     = 480000000 (CPU Clock)
*                   HCLK(Hz)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240000000 (AXI and AHBs Clock)
*                    AHB Prescaler                  = 2
*                    D1 APB3 Prescaler              = 2 (APB3 Clock  120MHz)
*                    D2 APB1 Prescaler              = 2 (APB1 Clock  120MHz)
*                    D2 APB2 Prescaler              = 2 (APB2 Clock  120MHz)
*                    D3 APB4 Prescaler              = 2 (APB4 Clock  120MHz)
*                    HSE Frequency(Hz)              = 25000000
*                   PLL_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5
*                    PLL_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192
*                    PLL_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2
*                    PLL_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4
*                    PLL_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2
*                    VDD(V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3.3
*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 Latency(WS)              = 4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
{
      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= {0};
      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= {0};
        HAL_StatusTypeDef ret = HAL_OK;

        HAL_PWREx_ConfigSupply(PWR_LDO_SUPPLY);

        /*
      1、芯片内部的LDO稳压器输出的电压范围,可选VOS1,VOS2和VOS3,不同范围对应不同的Flash读速度,
         详情看参考手册的Table 12的表格。
      2、这里选择使用VOS1,电压范围1.15V - 1.26V。
    */
      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(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);

        while(!__HAL_PWR_GET_FLAG(PWR_FLAG_VOSRDY)) {}

        /* 使能HSE,并选择HSE作为PLL时钟源,如果USB使用HSI48的话,这里要开启*/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 = RCC_OSCILLATORTYPE_HSI48 | RCC_OSCILLATORTYPE_HSE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HSEState = RCC_HSE_ON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HSIState = RCC_HSI_OFF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CSIState = RCC_CSI_OFF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HSI48State = RCC_HSI48_ON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 = RCC_PLL_ON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ource = RCC_PLLSOURCE_HSE;
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M = 5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N = 192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P = 2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R = 2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Q = 4;
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VCOSEL = RCC_PLL1VCOWIDE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RGE = RCC_PLL1VCIRANGE_2;
        ret = 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;
        if(ret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    /*
       选择PLL的输出作为系统时钟
       配置RCC_CLOCKTYPE_SYSCLK系统时钟
       配置RCC_CLOCKTYPE_HCLK 时钟,对应AHB1,AHB2,AHB3和AHB4总线
       配置RCC_CLOCKTYPE_PCLK1时钟,对应APB1总线
       配置RCC_CLOCKTYPE_PCLK2时钟,对应APB2总线
       配置RCC_CLOCKTYPE_D1PCLK1时钟,对应APB3总线
       配置RCC_CLOCKTYPE_D3PCLK1时钟,对应APB4总线
    */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ClockType = (RCC_CLOCKTYPE_SYSCLK | RCC_CLOCKTYPE_HCLK | RCC_CLOCKTYPE_D1PCLK1 | RCC_CLOCKTYPE_PCLK1 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LOCKTYPE_PCLK2  | RCC_CLOCKTYPE_D3PCLK1);
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Source = RCC_SYSCLKSOURCE_PLLCLK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Divider = RCC_SYSCLK_DIV1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HB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3CLKDivider = RCC_APB3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1CLKDivider = RCC_APB1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2CLKDivider = RCC_APB2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4CLKDivider = RCC_APB4_DIV2;

        /* 此函数会更新SystemCoreClock,并重新配置HAL_InitTick */
        ret = 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4);
        if(ret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/*
      使用IO的高速模式,要使能IO补偿,即调用下面三个函数
      (1)使能CSI clock
      (2)使能SYSCFG clock
      (3)使能I/O补偿单元, 设置SYSCFG_CCCSR寄存器的bit0
    */
        __HAL_RCC_CSI_ENABLE() ;

      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() ;

        HAL_EnableCompensationCell();

   /* AXI SRAM的时钟是上电自动使能的,而D2域的SRAM1,SRAM2和SRAM3要单独使能 */
#if 1
        __HAL_RCC_D2SRAM1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D2SRAM2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D2SRAM3_CLK_ENABLE();
#endif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工作需要48MHz的时钟,可以由PLL1Q,PLL3Q和HSI48提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L1Q用于给SDMMC提供时钟
                    PLL3Q给LTDC提供时钟,也可以跟USB共用,不过得更USB设置相同的频率才可一起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HSI48可以供USB独享,就是精度不是很高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;
#if 0
                /* PLL3-Q for USB Clock = 48M */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USB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3.PLL3M = 5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3.PLL3N = 48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3.PLL3P = 2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3.PLL3Q = 5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3.PLL3R = 2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3.PLL3RGE = RCC_PLL3VCIRANGE_2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3.PLL3VCOSEL = RCC_PLL3VCOWIDE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3.PLL3FRACN = 0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UsbClockSelection = RCC_USBCLKSOURCE_PLL3;
                if (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PeriphClkInitStruct)!= HAL_O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        }
#else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USB;
        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UsbClockSelection = RCC_USBCLKSOURCE_HSI48;
                if (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PeriphClk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        }
#endif
        }
}

SDRAM仅需修改参数hsdram.Init.ReadPipeDelay  为 FMC_SDRAM_RPIPE_DELAY_1即可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InitExtSDRAM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连接外部SDRAM的GPIO和FMC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InitExtSDRAM(void)
{
    SDRAM_HandleTypeDef      hsdram = {0};
        FMC_SDRAM_TimingTypeDef  SDRAM_Timing = {0};
       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= {0};

        /* FMC SDRAM所涉及到GPIO配置 */
        SDRAM_GPIOConfig();

        /* SDRAM配置 */
        hsdram.Instance = FMC_SDRAM_DEVICE;

        /*
       FMC使用的HCLK3时钟,200MHz,用于SDRAM的话,至少2分频,也就是100MHz,即1个SDRAM时钟周期是10ns
       下面参数单位均为10ns。
    */
        SDRAM_Timing.LoadToActiveDelay    = 2; /* 20ns, TMRD定义加载模式寄存器的命令与激活命令或刷新命令之间的延迟 */
        SDRAM_Timing.ExitSelfRefreshDelay = 7; /* 70ns, TXSR定义从发出自刷新命令到发出激活命令之间的延迟 */
        SDRAM_Timing.SelfRefreshTime      = 4; /* 50ns, TRAS定义最短的自刷新周期 */
        SDRAM_Timing.RowCycleDelay        = 7; /* 70ns, TRC定义刷新命令和激活命令之间的延迟 */
        SDRAM_Timing.WriteRecoveryTime    = 2; /* 20ns, TWR定义在写命令和预充电命令之间的延迟 */
        SDRAM_Timing.RPDelay              = 2; /* 20ns, TRP定义预充电命令与其它命令之间的延迟 */
        SDRAM_Timing.RCDDelay             = 2; /* 20ns, TRCD定义激活命令与读/写命令之间的延迟 */

        hsdram.Init.SDBank             = FMC_SDRAM_BANK1;               /* 硬件设计上用的BANK1 */
        hsdram.Init.ColumnBitsNumber   = FMC_SDRAM_COLUMN_BITS_NUM_9;   /* 9列 */
        hsdram.Init.RowBitsNumber      = FMC_SDRAM_ROW_BITS_NUM_12;     /* 12行 */
        hsdram.Init.MemoryDataWidth    = FMC_SDRAM_MEM_BUS_WIDTH_32;        /* 32位带宽 */
        hsdram.Init.InternalBankNumber = FMC_SDRAM_INTERN_BANKS_NUM_4;  /* SDRAM有4个BANK */
        hsdram.Init.CASLatency         = FMC_SDRAM_CAS_LATENCY_3;       /* CAS Latency可以设置Latency1,2和3,实际测试Latency3稳定 */
        hsdram.Init.WriteProtection    = 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; /* 禁止写保护 */
        hsdram.Init.SDClockPeriod      = SDCLOCK_PERIOD;                /* FMC时钟200MHz,2分频后给SDRAM,即100MHz */
        hsdram.Init.ReadBurst          = FMC_SDRAM_RBURST_ENABLE;       /* 使能读突发 */
        hsdram.Init.ReadPipeDelay      = FMC_SDRAM_RPIPE_DELAY_1;       /* 此位定CAS延时后延后多少个SDRAM时钟周期读取数据,实际测此位可以设置无需延迟 */

        /* 配置SDRAM控制器基本参数 */
        if(HAL_SDRAM_Init(&hsdram, &SDRAM_Timing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ation Error */
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完成SDRAM序列初始化 */
        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(&hsdram, &command);
}

网友:
我们的H7主控板量产了,测试发现

网友A:
我做的一款设备,H7的,前段时间将频率提升到120M之后,发现部分板卡对SDRAM自检无法通过了,改成100M就可以,应该对SDRAM芯片质量有要求,量产还是建议按照官方的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做的一款设备,H7的,前段时间将频率提升到120M之后,发现部分板卡对SDRAM自检无法通过了,改成100M就可以,应 ...

是的,分享个例子供那些需要的用户参考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做的一款设备,H7的,前段时间将频率提升到120M之后,发现部分板卡对SDRAM自检无法通过了,改成100M就可以,应 ...

应该是IO速度不够吧,我没看FMC的IO速度 ,但LTDC的IO速度最大只能108MHz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