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转DAPLINK] 需要H7-TOOL的DAPLINK调试状态和RTT Viewer同时使用,请使用Event Recorder,这个是DAPLINK标配的RTT通信方式

楼主(2021-10-15):
关于Event Recorder介绍:

【专题教程第7期】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,各种Link通吃,支持时间和功耗测量,printf打印,RTX5及中间件调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7176

RTT Viewer和Event Recorder是一样的,都是基于RTT技术实现,通信上仅需SWIO和SWCLK引脚即可。

H7-TOOL实现的RTT Viewer相比SEGGER官方标配版优势是支持中文展示,支持字体放缩,支持脱机离线展示,同时上位机版RTT Viewer支持USB,以太网和WiFi三种方式,其中以太网和WiFi支持局域网和外网访问控制

脱机离线版展示,也就是无需上位机。
一个通道,RTT Viewer高速刷新:

多个通道自动切换:

劣势是不支持DAPLINK调试的同时,也使用RTT Viewer,解决办法是使用Event Recorder,这是DAPLINK标配的RTT技术,可以DAPLINK调试同时使用。
使用MDK测试的话,推荐使用MDK5.3X,因为之前的MDK版有bug,修正过几次。由于H7-TOOL是高速USB,且支持WinUSB,所以Event Recorder性能可以拉满。

动图:

H7-TOOL的高速DAPLINK调试和示波器功能同时运行也是没问题的,DAPLINK选择WinUSB调试,可以将性能放展。

网友A:
DAPLINK可以在KEIL下无线调试就好了,可以不要隔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PLINK可以在KEIL下无线调试就好了,可以不要隔离了

必须支持无线DAPLINK和远程DAPLINK,含wifi和以太网两种方式。

当前TOOL要更新和客户反馈要修改的内容已经排满了,处理完毕后无线DAPLINK和远程DAPLINK就安排开发实现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必须支持无线DAPLINK和远程DAPLINK,含wifi和以太网两种方式。

当前TOOL要更新和客户反馈要修改的内容 ...

使用WIFI和以太网的DAPLINK有诸多网络延时掉线等问题存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WIFI和以太网的DAPLINK有诸多网络延时掉线等问题存在。

之前用过远程JLINK方式,搞搞就掉线了,非常闹心。

TOOL的话,实现个这种功能,满足下大家的好奇心。

网友C(2022-09-14):
都是基于RTT技术,那如果使用event recorder,还能用H7工具的RTT窗口查看么?还是只能再KEIL里面的窗口查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都是基于RTT技术,那如果使用event recorder,还能用H7工具的RTT窗口查看么?还是只能再KEIL里面的窗口查看 ...

检索方式略有区别,也可以检索EVR,这得有没有时间了专门做下。

网友D(2022-10-26):
貌似受限于MDK,想问一下DAPLINK在IAR下调试时,IAR有什么功能可以结合DAPLINK替代类似MDK的Event Recorder ??? (假设没有SWO信号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貌似受限于MDK,想问一下DAPLINK在IAR下调试时,IAR有什么功能可以结合DAPLINK替代类似MDK的Event Recorder ...

IAR没有开发自家的RTT/EVR玩法,不知道他们后期是否会出。

网友E:
你好,h7tool的源码好像没有dap这个工程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h7tool的源码好像没有dap这个工程文件

这个是用的开源的DAPLINK

https://github.com/ARMmbed/DAPLink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IAR没有开发自家的RTT/EVR玩法,不知道他们后期是否会出。

这两天发现IAR自带一个叫C-RUN的工具,百度了一下,也类似于插桩式运行调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两天发现IAR自带一个叫C-RUN的工具,百度了一下,也类似于插桩式运行调试。

C-RUN没用过,用过C-SP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