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模块可以把stm32 USB CDC转出来的虚拟串口进行处理的

楼主(2021-10-15):
有没有模块可以把stm32 USB CDC转出来的虚拟串口,接上这个模块后,可以转成真正的串口?现在要读STM32 usb cdc的数据,目前没有主机模式,也不知道好不好读,如果有模块接入出来是串口就好处理了

网友A:
不好意思,回复晚了。

你的时候,找个USB模块接STM32 CDC虚拟串口的USB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回复晚了。

你的时候,找个USB模块接STM32 CDC虚拟串口的USB端?

是的,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模块?因为有些产品是用STM32的 USB CDC做的,想直接读他的USB的数据进行处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模块?因为有些产品是用STM32的 USB CDC做的,想直接读他的USB的数据进行处理

这种模块没注意过,倒是常用的协议栈都支持。

像RL-USB有个专门的USB虚拟串口芯片PL2303驱动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