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我申请了一个数组asdcard[200];另外我还申请了一个变量bwifidata[200];两个数组因为不是同时使用,所以我想把两个数组的起始...

楼主(2021-10-15):
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我申请了一个数组asdcard[200];另外我还申请了一个变量bwifidata[200];两个数组因为不是同时使用,所以我想把两个数组的起始地址定义到同一地址,应该怎么写?

网友:
定义一个变量数组不就好了,再定义两个指针指向这个数组就好了

网友:
动态内存管理。

网友:
同一个地址对应两块存储区域, 你不会是用的是双核的吧? 同一块内存对应N多名字这个是可以的.

楼主:
union{
    u16 data1[480];
    u16 data2[480];
} Com;

Com.data1[0]=0;
是这个意思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union{
    u16 data1[480];
    u16 data2[480];

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