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MDK RTE和STM32CubeMX耦合做的太差劲了,兼容性极差,每次升级都要倒腾一次工程

楼主(2021-10-15):
这都是什么东东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要重新运行并配置STM3CubeMX生成下pdsc文件才可以,真是坑,好几个地方要修改。

网友A:
请问,是指在生成的KEIL旧工程文件上若再升级新固件库时兼容不太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,是指在生成的KEIL旧工程文件上若再升级新固件库时兼容不太好?

对,使用新版库编译,容易不通过。

网友:
一直想加入大佬的团队历练历练。

网友B(2021-11-22):
这鬼东西用着很难受,另一个CubeMx工程配置好的代码,测试好可用移植到正式的Keil工程上就不能正常运行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鬼东西用着很难受,另一个CubeMx工程配置好的代码,测试好可用移植到正式的Keil工程上就不能正常运行了。 ...

应该任选一是最好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该任选一是最好的。

搞两个是因为怕直接在正式那一个配置,把写的应用程序都给搞没了。两个CubeMX工程用的是不同版本的库,出现这种问题有没可能库的问题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搞两个是因为怕直接在正式那一个配置,把写的应用程序都给搞没了。两个CubeMX工程用的是不同版本的库,出 ...

因为我不使用CubeMX,以RTE为主,仅仅是调用CubeMX,一般没什么特别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