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] 将HAL库从1.3升级到1.9以后,SysTick中断就不产生了

楼主(2021-10-16):
调试好的一段程序,分为Bootloader(0x8000000)和应用两部分(0x8020000),原来都是用的1.3的HAL库,Bootloader升级时,内部FLASH写入会出错,换成了1.9版本,升级正常。
现在把应用部分也换成了1.9的库,发现SysTick中断不产生了。如果把这段代码烧在0x8000000地址上,就正常运行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大家指教。
主要代码如下:
int main()
{
          MPU_Config();
        Cache_Enable();
        HAL_Init();
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160,5,2,4);

        delay_init(400);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        LED_Init();
}
void Stm32_Clock_Init(u32 plln,u32 pllm,u32 pllp,u32 pllq)
{
        HAL_StatusTypeDef ret=HAL_OK;
      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;
      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;

        MODIFY_REG(PWR->CR3,PWR_CR3_SCUEN, 0);
      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(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);

        while ((PWR->D3CR & (PWR_D3CR_VOSRDY)) != PWR_D3CR_VOSRDY) {}
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=RCC_OSCILLATORTYPE_HSE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HSEState=RCC_HSE_ON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HSIState=RCC_HSI_OFF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CSIState=RCC_CSI_OFF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=RCC_PLL_ON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ource=RCC_PLLSOURCE_HSE;
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N=plln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M=pllm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P=pllp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Q=pllq;
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VCOSEL = RCC_PLL1VCOWIDE;
    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RGE = RCC_PLL1VCIRANGE_2;
        ret=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;
        if(ret!=HAL_OK) while(1);
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ClockType=(RCC_CLOCKTYPE_SYSCLK|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LOCKTYPE_HCLK |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LOCKTYPE_D1PCLK1 |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LOCKTYPE_PCLK1 |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LOCKTYPE_PCLK2 |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LOCKTYPE_D3PCLK1);
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Source=RCC_SYSCLKSOURCE_PLLCLK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Divider=RCC_SYSCLK_DIV1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HBCLKDivider=RCC_HCLK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1CLKDivider=RCC_APB1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2CLKDivider=RCC_APB2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3CLKDivider=RCC_APB3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4CLKDivider=RCC_APB4_DIV4;
        ret=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2);
        if(ret!=HAL_OK) while(1);

        __HAL_RCC_CSI_ENABLE() ;

        // SysTick config
      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() ;

      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(SYSTICK_CLKSOURCE_HCLK);//SysTick频率为HCLK
        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HAL_InitTick(1);
        HAL_SetTickFreq(HAL_TICK_FREQ_100HZ); // 10ms

        HAL_EnableCompensationCell();
}

网友:
1、仅看你发的代码,这里有误,这两个局部变量一定要初始为0,防止未初始化的成员有骚操作。

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;
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;

2、然后主频400MHz的话,Flash延迟要是4, FLASH_LATENCY_2配置为2太快了。

3、下面的代码多余,因为函数HAL_RCC_ClockConfig会配置滴答定时器的。
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(SYSTICK_CLKSOURCE_HCLK);//SysTick频率为HCLK
        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HAL_InitTick(1);
        HAL_SetTickFreq(HAL_TICK_FREQ_100HZ); // 10ms
================
简单修正后,可以调试查看下,BOOT+APP也是可以方便调试的,看看有中断使能标志没,看看是不是全局中断还关闭着呢

楼主:
还是老大厉害,把FLASH_LATENCY_2改成 4 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