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K的备份SRAM如何用分散加载的方式?

楼主(2021-10-16):
照葫芦画瓢把备份SRAM配置成分散加载的方式,但实际定义的变量地址不对,请教硬汉哥,是哪里不对吗?
程序中这样定义BKRAM uint8_t tp2=2;,仿真发现&tp2 = 0;

网友A:
看下map文件正常分配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map文件正常分配没有。

map文件里找不到这个变量,似乎没有分配成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ap文件里找不到这个变量,似乎没有分配成功。

那确实有点问题了。

楼主:
参考这位网友的方式,可以了

楼主:
参考这位网友的方式,可以了。
https://www.pianshen.com/article/32934173/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参考这位网友的方式,可以了。
https://www.pianshen.com/article/32934173/

你的问题点在哪里,加了个+First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问题点在哪里,加了个+First ?

最开始是这样,*(.SDRAM_RAM),参考他的变成这样*.o (BKP_SRAM, +First) 。

楼主:
项目着急就先这么用了,后期有精力了再深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