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安装出错

楼主(2021-10-16):
各位大佬好,小弟问一下今天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了IAR环境,但是每次打开IAR都会弹出这个界面,不知道啥原因,反复重装了好几次,并且也修改了路径尝试过,还是一样,点NO的话能进工程,也能编译没有错误但是网上没有搜到相关类似的问题,

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

网友A:
安装的那个版本,换个盘符重新安装,安装到相应盘符的根目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的那个版本,换个盘符重新安装,安装到相应盘符的根目录下

安装的8.32.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的那个版本,换个盘符重新安装,安装到相应盘符的根目录下

刚看了之前安装的不是根目录,然后安装在根目录下还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看了之前安装的不是根目录,然后安装在根目录下还是一样的问题

安装个8.50试试

IAR各个历史版本集合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54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个8.50试试

IAR各个历史版本集合

安装了8.50版本的后就可以了,但是解密步骤按照之前来好像有些不一样,点进去后是这个样子,是不是这样就是解密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个8.50试试

IAR各个历史版本集合

图片在这儿

网友A:
这个帖子某楼的解决方案,简单易用

IAR出新版本了8.50.6,这个有办法完美破解吗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05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帖子某楼的解决方案,简单易用

IAR出新版本了8.50.6,这个有办法完美破解吗?

多谢了,哥,我找到原因了,我更换的电脑是我们公司的电脑,我们公司的加密软件和IAR有冲突,更换了加密软件版本解决了,谢谢了,昨天我也看到了这个破解方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了,哥,我找到原因了,我更换的电脑是我们公司的电脑,我们公司的加密软件和IAR有冲突,更换了加密 ...

好的,谢谢告知最终解决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谢谢告知最终解决办法。

太客气了哥,其实我还是用的你的方法,我之前安装的C盘和D盘都出错,然后我最后安装在E盘就没事了,然后我同事说他们安装的时候也遇到了的是由于加密软件的原因,他们把加密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就没事了,我这边装到E盘后没事了应该是加密软件相关文件都在C盘和D盘所以导致出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