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改进一下ThreadX的任务数据显示(基于原装统计功能),增加任务当前状态、任务的CPU占比、任务按优先级排列等小功能

楼主(2021-10-16):
开始学习X全家桶了,回馈硬汉辛苦教程,改进了一下任务列表显示。主要增加了以下功能(数据基于ThreadX原装统计功能):
1. 增加清屏功能(不会一直滚动了)。
2. 增加各项的颜色区分(还有如CPU超出40%显示红色等功能)。
3. 任务列表按优先级从高到低排列。
4. 增加总任务数,以及各个任务的堆栈起始和结束地址(参考了IAR内置插件),并增加显示各任务的已使用堆栈占比项(这个很有用)。
5. 增加各个任务的CPU占比,包括各个任务之间的相对CPU占比,以及占总CPU比例。
6. 优化ThreadX中断、任务、空闲等时间显示格式,以时分秒毫秒格式显示更直观。
7. 增加各个任务的当前状态(运行、睡眠、等待某种对象等),以及各个任务的总切换次数。
8. 增加ThreadX的动态内存已使用占比(未用动态分配内存功能可以删除这行)。
9. 优化各个项的对齐,尽量体现美感。

做的花哨了点,代码很简单也没有过考虑效率问题,大家根据需要自行增减。另我只测试了Embeded Studio(虽然不支持中文显示),MDK和IAR没测试,这两个不思进取的编译器我已经放弃了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Description: Start任务
* Input:       thread_input: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
* Output:      None
* Comment: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__NO_RETURN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(ULONG thread_input) {
    EXECUTION_TIME TolTime, IdleTime, deltaTolTime, deltaIdleTime;
    EXECUTION_TIME idle_total_time;
    EXECUTION_TIME isr_total_time;
    EXECUTION_TIME thread_total_time;
    u32            uiConunt = 0;

    (void)thread_input;

    HAL_ResumeTick();        // 内核开启后,恢复HAL里的时间基准

    // 读取3个总时间
    _tx_execution_thread_total_time_get(&thread_total_time);
    _tx_execution_idle_time_get(&idle_total_time);
    _tx_execution_isr_time_get(&isr_total_time);

    IdleTime = idle_total_time;
    TolTime  = thread_total_time + isr_total_time + idle_total_time;

    while (TRUE) {
        // 读取3个总时间
        _tx_execution_thread_total_time_get(&thread_total_time);
        _tx_execution_idle_time_get(&idle_total_time);
        _tx_execution_isr_time_get(&isr_total_time);

        if (++uiConunt == 200) {
            uiConunt      = 0;
            deltaIdleTime = idle_total_time - IdleTime;
            deltaTolTime  = thread_total_time + isr_total_time + idle_total_time - TolTime;
            OSCPUUsage    = (double)deltaIdleTime / deltaTolTime;
            OSCPUUsage    = 100 - OSCPUUsage * 100;

            IdleTime = idle_total_time;
            TolTime  = thread_total_time + isr_total_time + idle_total_time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}
        tx_thread_sleep(1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Description: 将ThreadX任务信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
* Input:       None
* Output:      None
* Comment: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DispTaskInfo(void) {
    TX_THREAD *    p_tcb;
    EXECUTION_TIME idle_total_time;
    EXECUTION_TIME isr_total_time;
    EXECUTION_TIME thread_total_time;
    float          thread_cpu_usage;
    EXECUTION_TIME thread_cpu_time;
    char           thread_state[20];
    double         temp;
    UINT           i;

    CHAR *        name;
    ULONG         available;
    ULONG         fragments;
    TX_THREAD *   first_suspended;
    ULONG         suspended_count;
    TX_BYTE_POOL *next_pool;
    UINT          status;

    p_tcb = &AppTaskStartTCB;
    // 读取3个总时间
    _tx_execution_thread_total_time_get(&thread_total_time);
    _tx_execution_idle_time_get(&idle_total_time);
    _tx_execution_isr_time_get(&isr_total_time);

    // 先清屏
    App_Printf("\033[2J");
    App_Printf("\33[30m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\r\n");
    i = 0;
    while (p_tcb != (TX_THREAD *)0) {
        i++;
        p_tcb = p_tcb->tx_thread_created_next;
        if (p_tcb == &AppTaskStartTCB) 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    // 任务总数
    App_Printf("\33[36m Total Thread = %d   ", i);
    // CPU使用率。<20%绿色,<40%黄色,>40%红色。可自行修改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Description: 线程安全的printf方式
* Input:       None
* Output:
*同printf的参数,在C中,当无法列出传递函数的所有实参的类型和数目时,可以用省略号指定参数表
* Comment: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App_Printf(const char *fmt, ...) {
    char    buf_str[200 + 1];        // 特别注意,如果printf的变量较多,注意此局部变量的大小是否够用
    va_list v_args;

    va_start(v_args, fmt);
    (void)vsnprintf((char *)&buf_str[0], (size_t)sizeof(buf_str), (char const *)fmt, v_args);
    va_end(v_args);

    tx_mutex_get(&MuxPrintf, TX_WAIT_FOREVER);        // 互斥操作,保证线程安全
    printf("%s", buf_str);
    tx_mutex_put(&MuxPrintf);
}

效果如图所示

效果如图所示

1.c

楼主:
不知道怎么回事代码贴不全,传了个C文件在最后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分享,效果很直观

网友(2024-05-30):
你好,请问怎么下载不了这个文件?谢谢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