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RAM] 为什么STM32H7驱动外部SRAM比DRAM要慢不少的简单分析

楼主(2021-10-18):
控制速度快慢的两个主要因数就是时钟和带宽。

1、带宽。

这个没什么区别,STM32H7驱动外部SRAM和SDRAM都支持16bit和32bit带宽。

2、时钟速度。

最根本的差距就在这里了。H7使用FMC驱动外部异步SRAM,基本也就是30-40MHz的速度。

这个与驱动SDRAM的100-133MHz,相差甚远。

网友A:
用速度快的sram差距会不会小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速度快的sram差距会不会小点?

限制不在SRAM端,SRAM有速度快的,像我们V5板子用就是100MHz的高速16bit SRAM

H7刷不起来,

网友:
还有一个原因,异步SRAM不支持连续读写(burst read/write),每操作一个数据都要多个周期,所以很慢,同步SRAM可以解决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