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求助,移植lvgl,当刷背景色会出现LCD显示色差,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?

楼主(2021-10-18):
求助,移植lvgl,当刷背景色会出现LCD显示色差,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?
要显示的颜色:
LCD显示出来的颜色已经接近黑色,色差一眼久能看出:
试过RGB565、RGB888,AGB8888等格式颜色显示都不正确

网友A:
先保证你的硬件接口是RGB888的,而不是RGB565接的,这个很重要,然后看你的显示屏规格书,颜色是16bit,18bit还是24bi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保证你的硬件接口是RGB888的,而不是RGB565接的,这个很重要,然后看你的显示屏规格书,颜色是16bit,18b ...

硬件接口时RGB888,显示屏24bit的,显示屏在Linux开发板上显示没有色差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件接口时RGB888,显示屏24bit的,显示屏在Linux开发板上显示没有色差问题

别的问题不清楚了,你再找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的问题不清楚了,你再找找。

好的,好的,谢谢

楼主:
找到问题原因了,背光问题,软件虽然把背光开到100%,但是硬件上背光被限制了,即使开到100%,亮度也还是那么大,所以导致了色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