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极其~~~丝滑~~~的 O L E D 滚动显示

楼主(2021-10-18):
极其~~~丝滑~~~的 O L E D 滚动显示,基于整帧缓存的矩阵式刷新,定时器实测平均刷新时间2.6ms,极限大于300FPS,滑动显示很丝滑流畅,
轻易达到60FPS,非硬件式滚显,无尺寸限制,无滚显速度限制
滚显-演示视频

网友:
mymymind
UP
基于缓存的矩阵式刷新,实测平均刷新时间2.6ms,极限大于300FPS,滑动显示很丝滑流畅轻易60FPS,目的是优化底层的刷新机制,目前看来效果还行,方便以后做一些界面切换应用,提升极限刷屏速度是为了给UI争取绘制时间,目前还在优化测试阶段,真正的应用还没写,这个板子设计初衷是一个下载器,使用LUA脚本可运行通过USB或者DAP接口用于下载固件,或者是直接当作DAP仿真器,目前显示的优化做差不多了,下一步是下载器功能的整合设计,最后开源

网友A:
实际上这种屏幕内部有刷新率限制,你给数据太快意义不大

网友:
效果做得很棒,刷新率够高

网友B:
啥芯片和方案啊,好像在我的oled屏上试试

网友C:
STM32F030C8T6轻松实现流畅效果,还带IO口直接驱动VGA时序。我曾经做过。

楼主(2021-11-24):
引用 网友C:
STM32F030C8T6轻松实现流畅效果,还带IO口直接驱动VGA时序。我曾经做过。

对的,这个就看IO的翻转速度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啥芯片和方案啊,好像在我的oled屏上试试

F405RGT6,普通的1.3寸OLE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际上这种屏幕内部有刷新率限制,你给数据太快意义不大

oled刷新率还是很高的,不像LCD那样有拖影。

网友:
原来我已经关注了,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