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横屏改竖屏,stm32f4_565rgb_buffer_toggle修改不正确

楼主(2021-10-19):
RT
最近有需求 讲guix横屏改竖屏,已经在guix studio里面旋转90°

修改stm32f4_565rgb_buffer_toggle,如附件  主要修改

        offset = (LCD_Height - canvas->gx_canvas_display_offset_x - Copy.gx_rectangle_left)* LCD_Width ;
        offset += canvas->gx_canvas_display_offset_y + Copy.gx_rectangle_top;
                offset /= 2;
                put += offset;

                DMA2D->OOR = LCD_Height - copy_width;

结果屏幕无显示。

麻烦版主帮忙指导下,多谢

楼主:
直接将_gx_display_driver_565rgb_setup更换成_gx_display_driver_565rgb_rotated_setup也不可以

楼主:
直接将_gx_display_driver_565rgb_setup 更换成  _gx_display_driver_565rgb_rotated_setup 也不可以
怀疑和DMA2D机制有关系
有没有大神修改成功过

网友A:
修改底层有点麻烦,直接用GUIX Studio创建旋转的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改底层有点麻烦,直接用GUIX Studio创建旋转的界面

直接创建,不修改的话,效果不对
还是会横屏显示,显示的是480*480的区域,800*480的屏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接创建,不修改的话,效果不对
还是会横屏显示,显示的是480*480的区域,800*480的屏幕

显示加大,弄个800*800

将控件仅放到你竖屏的区域。

当前GUIX提供的横竖屏方案不给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加大,弄个800*800

将控件仅放到你竖屏的区域。

是显示方向有有问题,一直是横屏显示,控件都是横向的。  没竖过来,群主有啥好办法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显示方向有有问题,一直是横屏显示,控件都是横向的。  没竖过来,群主有啥好办法么

别的好办法没了。

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这个driver里的toggle函数:
gx_display_driver_stm324x9i_56 ...

gx_display_driver_stm324x9i_565rgb_rotated.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这个driver里的toggle函数:
gx_display_driver_stm324x9i_56 ...

谢谢分享,试试。

网友(2022-01-09):
rt1052的pxp有硬件旋转功能。实测800*480也得需要16m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