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定时器组单次模式的周期性重启方法

楼主(2021-10-19):
创建单次定时器
TX_TIMER AppTimer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ObjCreate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创建任务通讯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 void  AppObjCreate (void)
{
        /* 定时器组 */
        tx_timer_create(&AppTime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App Timer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Callbac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/* 传递的参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,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定时器时间溢出的初始延迟,单位ThreadX系统时间节拍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初始延迟后的定时器运行周期,如果设置为0,表示单次定时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AUTO_ACTIVATE);        /* 激活定时器 */
}

回调函数里面的处理: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imerCallbac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定时器组回调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thread_input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TimerCallback(ULONG thread_input)
{

        /* 带延迟参数,且设置大于0,都不要在定时组的回调函数里面调用 */
        bsp_LedToggle(4);

        /* 重新设置溢出时间并激活 */
        tx_timer_change(&AppTimer, 50, 0);
        tx_timer_activate(&AppTimer)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