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uchGFX] TouchGFX可以实现旋钮模拟吗

楼主(2021-10-19):
目前项目需要设计旋钮来微调电压和频率,
在网上搜索了很多无果,
想请教各位前辈麻烦给小弟提供一下思路,感激不尽

楼主:
目前TouchGFX没有直接的旋钮控件,感觉只能通过自定义容器来自己制作,
如果通过屏幕旋转一个图形,记录下此刻图片角度与上一时刻图片角度,根据差值来更新数值,应该能达成旋钮的模拟,
问题是如何实现用户通过旋转来图形呢

网友A:
我记得有的,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Demo里面了。

Knob,Rotary等类型控件都是干这个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有的,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Demo里面了。

Knob,Rotary等类型控件都是干这个的

十分感谢您的回复!刚刚接触还很不熟悉,请问您提到的这两个控件是在哪里进行操作的呢?
是只有通过代码才能实现这两个控件的吗?

网友B:
touchgfx是有类似knob效果demo的,官方的stm32f746 demo里的第一页点进去后circle_process就是,逻辑是一样的,换个底图就行了。文件名就叫CircularProgress.cpp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ouchgfx是有类似knob效果demo的,官方的stm32f746 demo里的第一页点进去后circle_process就是,逻辑是一样 ...

十分感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ouchgfx是有类似knob效果demo的,官方的stm32f746 demo里的第一页点进去后circle_process就是,逻辑是一样 ...

请问您提到的demo是打开TouchGFX Designer后,在Create New Application 界面中的UI TEMPLATE进行选择的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您提到的demo是打开TouchGFX Designer后,在Create New Application 界面中的UI TEMPLATE进行选择的 ...

designer里有个Demo选择。这个demo名称是touchgfx Demo1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esigner里有个Demo选择。这个demo名称是touchgfx Demo1。

非常感谢您的帮助!
我自己在把这个控件移植到自己的工程中,相应地把CircularProgess的cpp与hpp添加了进来,对应的屏幕Screen1View的cpp与hpp也进行了修改,根据报错把相应的图片添加到了工程中,但是仿真后却没有显示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帮助!
我自己在把这个控件移植到自己的工程中,相应地把CircularProgess的cpp与hpp添加了 ...

问题解决了!touchgfx designer中右边CANVAS BUFFER默认是关闭的,需要开启!

楼主:
项目需求无极旋钮,不知道官方demo的CircularProgess能否实现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项目需求无极旋钮,不知道官方demo的CircularProgess能否实现

官方DEMO2中有个时钟的设置,可以通过转动时分秒针来调节时间,有参考价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