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例程中PC按键控制,开发板灯无响应。

楼主(2021-10-20):
用的是USB转232的串口线,驱动刚更新,还可能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先把串口线的RX和TX短接,上位机串口助手自收发,看看是否正常。

附此贴,拓展下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。

串口打印乱码各种情况解决办法汇总(2021-06-05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21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串口线的RX和TX短接,上位机串口助手自收发,看看是否正常。

附此贴,拓展下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。

谢哥,经测试串口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