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求助!!使用cubemx和lwip生成的代码,一直无法ping通

楼主(2021-10-20):
配置了Dcache与MPU
配置eth
配置lwip
生成的代码如下

生成代码

生成代码

添加lan8720复位

与板子进行ping

ping时一直无法访问

ping时一直无法访问

ping时一直提示无法访问目标主机,刚刚接触网络通信,一直没有ping成功,请问是哪里配置有问题吗,感激不尽!!!!!

网友:
方便的话,对比下我这个: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20-05-0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874&fromuid=58

网友A:
和你一样,弄2天了,现象是黄绿灯一起亮、一起灭,

硬件仿真要点4次运行,然后就进硬件错误了,你弄好了么?

网友:
从新用CubeMX配置了一次,现在可以ping通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你一样,弄2天了,现象是黄绿灯一起亮、一起灭,

硬件仿真要点4次运行,然后就进硬件错误了,你弄好了 ...

你这是没开微库

网友:
你Debug看过程序死机了吗,你先关了mpu和cache试试

网友:
你把FreeRTOS勾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