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PA15默认是JTDI,如何设置成普通IO?

楼主(2021-10-20):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
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15;
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
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LOW;
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如上写法不行。

网友:
软件上好像怎么都屏蔽不掉,上电一瞬间就是高电平,解决办法,硬件接一个4.7k的电阻到地,就不会上电瞬间不会高电平,可以当作普通io使用

楼主:
STM32H750不需要像F1那样禁止JTAG,使能SWD,直接当普通IO用。

网友:
STM32H7的SWD调试接口里面的SWDIO-PA13和SWCLK-PA14可以随意使用,SWD调试接口锁住不存在的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691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