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【已解决】H7下载程序期间,复位芯片动作导致下载失败

楼主(2021-10-20):
如题,MCU是STM32H750VB,复位芯片是TPS3823,SWD下载,典型喂狗时间1s。下载程序期间,TPS3823动作,下载始终失败,怎么办?
板子已制好,不然可以在复位芯片和MCU间加跳线帽。烧写程序时拔掉跳线帽,烧写完再插上跳线帽。
可以设置烧写程序期间忽略复位信号吗?

网友A:
怎么解决了?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?

网友:
楼主方便的话,可以回复下你的解决办法,否则这个帖子就成了无尾贴

网友:
想了一个解决办法,如果外置硬件看门狗是接的H750的RST复位硬件。

芯片下载可以选择under reset,进行程序下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解决了?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?

三楼我回复了。

这就不受外接看门狗干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