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uchGFX] 移植touchgfx到g0芯片的失败总结

楼主(2021-10-20):
g0 系列芯片目前供货还算正常,价格也不是那么贵,
有一个小屏 320*480 ,3.5inch的mcu屏,用模拟8080刷屏,在这种128k flash 的芯片想跑几个画面,
试了 lvgl ,guix ,之类的,想要把程序放在这种小芯片上去是比较困难,外挂 spi flash 存储图片,字体是必须的
比来比去,touchgfx算是比较合适的了,支持 局部帧缓冲,反正也不是刷多快的图,10帧的速率都可以接受。
开始制作 外部 flash 烧写算法,先模拟跑可以了,改造成下载算法,片内 spi 模块死活跑不起来,测试发现 clk 脚都没有输出
但 io 点灯是没问题的,后面也不想找原因了,简单写一个收发函数,反正读写一个字节的程序用 io 模拟也没问题,读写一个字节
要 5uS 的时间,慢就慢一点,也可以用 mdk 下载了,
    开始做分散加载,好家伙,片内在擦除到 0x812000就卡死,单独下载片内问题,下载片外 spi flash 也没问题,
合在一起下载就不行,看来想在 g0 这种类型的芯片玩 ui ,除非控件自己深度优化,否则现有 ui 都不要想,太吃 rom
试了玲珑 gui 不能挂外部 flash ,真想写一个超精简的 ui ,在这种小片子上玩 ui ,功能不要太复杂,要美观就用贴图,
比如 arm-2d之类的。
   不知道官网的 g071 的demo 是怎么下载下去的

网友:
你的SPI Flash外部烧写算法设计应该有问题。

设计好了,内部Flash和外部QSPI Flash同时下载没问题,我们现在V5,V6,V7都是可以同时下载的。

楼主:
单独下载 外部 flash 是没问题,128k 想跑 touchgfx 难度不小,应该要优化的很放得下,我再换个 f401rc试下,这个有256k
现在反正也放不下去了,等做个 f401的测试板再试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独下载 外部 flash 是没问题,128k 想跑 touchgfx 难度不小,应该要优化的很放得下,我再换个 f401rc试下 ...

早年的时候使用UCGUI3.X的年代,做个综合Demo,也就是100K多点,用在128KB没问题。

网友A(2021-12-27):
我也在用G070刷3.5寸的480*320的屏,刚调通SPI刷屏,但是没有加MDA,加好后打算用touchgfx,你调好的部分可以参考一下吗,谢谢了,332698161@qq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在用G070刷3.5寸的480*320的屏,刚调通SPI刷屏,但是没有加MDA,加好后打算用touchgfx,你调好的部分可 ...

这个TouchGFX官方有例子。

网友(2023-01-30):
官网是通过flash算法烧录到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