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Embedded Studio V5.62一个无解BUG,报keyboard.xml这个文件错误,直接无法启动,重装SES不行,重装WINDOWS才解决。

楼主(2021-10-21):
Embedded Studio V5.62使用正常一日关掉再重启后报这个文件异常,界面都打不开。但是这个文件是存在的,里面内容也没见有什么问题。重装SES(各种版本都试了)也不行,最后无奈只能重装了WIN10,有解决方法的同学麻烦留言说一声,我怕日后再碰到,谢谢!

网友:
这bug有点狠。

网友:
软件问题一般和系统关系不大,卸载清理注册表能解决99%的疑难杂症

网友:
LM3S,STM32和NUC972三个ARM平台下,ES开发稳定使用1年多,未见异常。
另外你的截图是5.64,不是5.62
有没有卸载过别的软件,也许是其他动态库丢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