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与系统] FFT之后相位,频率,幅值已经求出,怎么计算谐波分量,可以详细讲解一下谐波分量吗

楼主(2021-10-21):
FFT之后相位,频率,幅值已经求出,怎么计算谐波分量,可以详细讲解一下谐波分量吗?最好举例子说明更容易理解

网友A:
你的FFT出来后,就已经出来了。

以50Hz工频采集为例,幅频响应里面50Hz对应的就是基波,即1次谐波。然后100Hz是二次谐波,150Hz是三次谐波,以此类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FFT出来后,就已经出来了。

以50Hz工频采集为例,幅频响应里面50Hz对应的就是基波,即1次谐波。然后 ...

我是有点不太明白谐波分量是什么,怎么表示?是一个具体的数?
还是说比如我的二次谐波分量=100Hz,三次谐波分量等于150Hz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FFT出来后,就已经出来了。

以50Hz工频采集为例,幅频响应里面50Hz对应的就是基波,即1次谐波。然后 ...

还有就是比差是怎么计算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有点不太明白谐波分量是什么,怎么表示?是一个具体的数?
还是说比如我的二次谐波分量=100Hz,三次 ...

对,这个是基础知识,可以看下信号与系统或者数字信号处理课本补充下这方面知识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就是比差是怎么计算的?

比差是什么,没听说过这个点。

网友:
谐波你说的是不是含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