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设置100ms在WM->PAINT消息里实现图案绘画,过一段时间后死机

楼主(2021-10-21):
各位老兄们。。请教一个emwin的问题。就是在窗口wm->paint消息里面实现一些图案绘画,100ms执行一次WM_Paint(pMsg->hWin); 短时间都正常的,跑个1到2个小时整个就死机了。。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下面图片是WM->PAINT消息里的代码。。。老兄们帮忙看看。感谢。

网友A:
楼主自己实现一个抗锯齿的画线函数看看?emwin自带的画线函数满足不了你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自己实现一个抗锯齿的画线函数看看?emwin自带的画线函数满足不了你吗?

主要是要有显示范围限定,就自己写了一个

网友B:
你这个思路比较奇怪,emwin一般使用GUI_Exec()来执行窗口的管理和绘制,WM_Paint不是定时执行的。 最多也是使用invalide这个函数来触发消息,但是WM_Paint的执行时刻也是窗口管理器自己处理。

网友C:
最好是接上调试器,看看死机的时候是死在什么地方了,是光GUI死了还是整个程序死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思路比较奇怪,emwin一般使用GUI_Exec()来执行窗口的管理和绘制,WM_Paint不是定时执行的。 最多也是 ...

因为这个图案是根据数据变的,我是100ms刷新一下数据,老兄,不然有啥方法可以定时刷新一下界面的吗?一般emwin都怎么实现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好是接上调试器,看看死机的时候是死在什么地方了,是光GUI死了还是整个程序死掉了

跑个1  2小时才会死机,应该是GUI死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这个图案是根据数据变的,我是100ms刷新一下数据,老兄,不然有啥方法可以定时刷新一下界面的吗?一般 ...

还是,想办法定位到底是哪里死了,不然你这样根本没办法分析呃。
用segger的ozone吧,等界面死掉了,用这个连接上去看看死哪里了

网友(2022-09-12):
我现在的和你的情况有点类似,屏幕上弄了个状态栏,定时器两秒一次,在case WM_PAINT:中显示时间,电量图片这些。时间不定,有几分钟就出了的,也有几十天才出,具体就是定时器不能进了,GUI本身也没挂掉,可以切换窗口这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