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求助MDK AC6,使用EventRecorder编译报错

楼主(2021-10-21):
求助MDK  AC6,使用EventRecorder编译报错
5个error
一堆警告,EventRecorder不支持AC6吗?

配置

配置

MDK添加组件

MDK添加组件

编译报错

编译报错

网友A:
上传你的工程到百度云分享下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传你的工程到百度云分享下,我试试

看了你的模板工程发现问题了。我的工程是STM32CubeMX生成的。他会在Core\Inc 下面生产一个RTE_Components.h文件,但是keil修改组件后在工程目录RTE下也会生产一个RTE_Components.h文件。我从文件引用跟进去发现RTE文件下的RTE_Components.h文件没有被引用(文件包含宏和STM32CubeMX生产的不一样),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包含,所以我手动把RTE下RTE_Components.h文件内容复制到STM32CubeMX生产的RTE_Components.h文件文件里面就可以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你的模板工程发现问题了。我的工程是STM32CubeMX生成的。他会在Core\Inc 下面生产一个RTE_Components ...

好点的办法是,工程使用MDK RTE创建,RTE里面可以使用CubeMX,这个是这种两种方式的融合实现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