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记录一个奇葩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21):
芯片:STM32F401RE
问题:SWD、JTAG都连不上,从系统存储启动通过串口下载也不行。更奇怪的是里面的代码上电不会运行,断电反而运行了。
定位:内部稳压器坏了,给内核供电电压过高,导致内核没有启动。断电后电压降下来。内核开始启动了,代码也运行了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还真是有点诡异了。

网友:
昨晚也遇到一个奇葩问题,boot0接高电平,死活进不去系统boot,反倒是自己可以跳转到系统boot

网友B:
内部稳压器的故障定位,还是得给st原厂去分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内部稳压器的故障定位,还是得给st原厂去分析。

原厂不理我们的。固件是采购买了二手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还真是有点诡异了。

一开始以为是复位问题,捣鼓了半天,后面看了规格书之后才怀疑这个,结果一测,稳压器输出2.5当时就豁然了。

网友:
这种,一般断电后,用镊子短芯片周围的电容,把电放了就可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