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代示波器] 三代示波器刷新速度终极提升,满屏波形刷新破100帧大关

楼主(2021-10-22):
经过三个阶段优化,第1阶段22ms,第2阶段15ms,第3个阶段完成终极优化11ms左右。

楼主:
周末给大家展示显示屏和远程同时访问同时运行的极致流畅感,届时整个小视频。

网友A:
有点好奇, 如果CPU和外部总线还可以更快, 屏幕的极限在哪里, 几百HZ的刷新率?
一般示波器所说的刷新率几万,几十万, 应该是指的是数据在内存中分析运算的刷新率吧, 屏幕显示哪里可以做那么快

网友B:
恐怖如斯,感觉MCU再使劲全部力量玩命刷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恐怖如斯,感觉MCU再使劲全部力量玩命刷屏

主要是DMA2D在刷,所以CPU解放出来干别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点好奇, 如果CPU和外部总线还可以更快, 屏幕的极限在哪里, 几百HZ的刷新率?
一般示波器所说的刷新率几 ...

1、这个是刷的SDRAM显存时,测试的波形速度。显示屏的刷新率是固定的,一般我们都用的60Hz标配。把这个性能提起来主要是方便后面荧光效果以及显示屏版,远程访问同时展示的最终速度。

2、是的,示波器的那个是波形捕获率,就是然后通过波形混合器将这些波形混合后展示到示波器上。

网友A:
按照一般中等存储深度10M, 8Bit双通道, 10K的刷新速度, 这就意味着内存中每秒运算的数据量是10M*2*10K = 200G Byte,
这个数据处理必然是FPGA的专用核心, 数据在存储,传输,处理等环节,位宽得128位以上, 不然真的是不能相信实际能做到这么高的处理量
更何况目前市面上有些机器的存储深度, 刷新率都远远高于这个数据, 通道数也普及到了4通道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一般中等存储深度10M, 8Bit双通道, 10K的刷新速度, 这就意味着内存中每秒运算的数据量是10M*2*10K = 20 ...

貌似你这个计算有误。

存储深度是存储深度,捕获率是捕获率。存储深度里面存的就是采集的原始波形数据。

此贴普及还不错:https://www.zlg.cn/osc/article/detail/id/238.html

10M, 8Bit双通道, 10K这种示波器几百块就可以买到,而能处理200G Byte的FPGA貌似得几千块才能买一片

网友:
666,坐等方案发布

网友C:
这样SDRAM的总线速度基本上都被DMA2D吃完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SDRAM的总线速度基本上都被DMA2D吃完了吧

100帧的速度是100 * 800*480 *2 =  76MB。
还不到性能一半。

STM32H7驱动32位SDRAM的写速度狂飙376MB/S,读速度189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481&fromuid=58